说说垫圈的材质与应用,各位可由异议?

楼主(2016-08-23):
垫圈是保护被连接件表面不受螺母擦伤,分散螺母对被连接件的压力,用于减少摩擦和防止泄漏、隔离而特地设计出一种呈扁平形的金属环,垫在被连接件和螺母之间的零件

垫圈的材质
不同样的材质做出来的垫圈的作用效果都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在挑选制作的材质时候就要比较认真了,一般橡胶垫圈的材质就通常选用丁腈胶、丁苯胶、氢化丁晴胶、三元乙丙胶、硅胶、氟胶、氯丁胶、全氟橡胶等这些来制作。不过使用丁腈胶最普遍,因为它的性比价最高了,而且质量方面还是不错的。而全氟橡胶垫圈的使用一般会在较为顶尖领域,就如航天火箭领域使用的较多些,而且其价格比较昂贵,但是性能是很卓越的,比很多的金属材料都强。所以在选择材质方面是需要考虑多方位的,以能达到所要的效果所决定。
垫圈小分类
垫圈这一行业里边很广泛,按照垫圈规格表的制作主要分为:平垫圈-C级、大垫圈-A和C级、特大垫圈-C级、小垫圈-A级、平垫圈-A级、平垫圈-倒角型-A级、钢结构用高强度垫圈、球面垫圈、锥面垫圈、工字钢用垫圈、内齿紧缩垫圈、内锯齿紧锁垫圈、外舌止动垫圈、标准弹簧垫圈、圆螺母用止动垫圈等等多种多样的类型,这些不同的垫圈终究主要是针对各个领域里边的机械零件的使用来设计的,但是它们主要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所对应规格的螺母零件,只是每个垫圈按照规格表制作出来的都不一样而已。
垫圈的规格
每一种垫圈的规格都会不一样,而且其材质、颜色、资质都是有选择性的。就如平垫圈就有DIN125A,126,9021,1440,1441,7349,7989,440R,6798A/J,6916,6340,433,434,435,436,BS4320TypeA-G,3410   USS G.8.8 NFE 25-513规格。垫圈的规格规定了公称规格(螺纹大径)336mm,大系列,硬度等级为200HV和300HV,产品等级为A级的垫圈。按照其规格表来找到所需要的类型就非常简单了,而且这些规格表都是标准规定的,无论是再和规格还是重量、大小规格都是严格按照要求来制作的,要是不按照这些垫圈规格表来制作的话得出了得产品基本都是废品了。
    所以在为所需要保护的零件选择垫圈的时候,就需要先看准其类型去找对应的垫圈规格表了。

网友A:
有一种钢包胶垫圈起密封作用。还有一种铜垫,退火后也起密封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钢包胶垫圈起密封作用。还有一种铜垫,退火后也起密封作用。

钢包胶垫圈也叫组合垫圈,由橡胶圈和金属环整体粘合硫化而成,是用来密封螺纹和法兰连接的密封圆环,
组合垫圈(6张)

圆环包括一个金属环和一个橡胶密封垫。金属环防锈处理,橡胶圈一般采用耐油丁腈胶或氟橡胶。组合垫有公制和英制两种尺寸,有标准JB982-77规定组合垫的金属垫加橡胶的组合形式。组合密封垫圈供螺纹管接头及螺塞密封用,它一般和卡套式管接头一起使用,用来堵油口,主要用于液压阀管接头螺纹连接处的端面静密封,适用英国、美国标准英制螺纹和法国、德国标准公制螺纹连接处的端面静密封等。组合密封垫圈根据结构形式可分为A型、B型;根据包胶的不同可分为全包、半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