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部分0.25mm厚度的不锈钢怎么加工?

楼主(2016-08-23):
先上图:

材料304不锈钢
试加工过的方法:
1.第二个图的面用铣床铣好后采用磨床磨第一个图的表面,0.25mm厚度的位置全部变形;
2.要求0.25mm厚的圆环,按第一种方法加工留5mm厚度的余量,最后采用电火花加工,厚度不好控制,腐蚀太多,失败告终;
3.更换材料,采用模具钢,按第一种方法小心地加工还是有部分变形。
请问大神们,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采用什么材料?用什么加工工艺来保证0.25mm的厚度不变形?

网友A:
虽说冲压件不是钣金件,但你好歹建模出冲压圆角不是,看你这个实体模型,觉得根本冲压不出来

网友(点评):
不懂装懂,这明明是个机加工件,还冲压件。。。。你要说压铸件吧还算靠点边。

网友B:
分体式行吗,上面焊接0.25mm的薄片

网友:
楼上大侠是不是看错了?冲压件应该也属于钣金加工的大范围里面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分体式行吗,上面焊接0.25mm的薄片

觉得完全可以啊,焊接完后再抛光处理,基本看不出来。而且你0.25mm的厚度,能受力强度的也不大的。

网友(点评):
焊接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说冲压件不是钣金件,但你好歹建模出冲压圆角不是,看你这个实体模型,觉得根本冲压不出来

不搞冲压,需要冲压模,成本太高,这个件不是批量生产的,只能找外面的机加工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觉得完全可以啊,焊接完后再抛光处理,基本看不出来。而且你0.25mm的厚度,能受力强度的也不大的。

焊接处理似乎不可行,薄片的平行度怎么保证?

网友C:
先用铣床加工出左右对称,二合一的一块板,然后用线切割切成两块,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铣床加工出左右对称,二合一的一块板,然后用线切割切成两块,不知是否可行?

线切割能保证平面的平行度吗?切割后的平面怎么处理光滑?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线切割能保证平面的平行度吗?切割后的平面怎么处理光滑?

这个怎么说呢,我只能提供一个思路,,,况且我也不知道你的平面度,平行度,表面粗糙度要求是多少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这个方案可行,线切割后平行度与平面粗糙度还可以平面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么说呢,我只能提供一个思路,,,况且我也不知道你的平面度,平行度,表面粗糙度要求是多少

好,思路不错,具体的我问问外面的加工师傅看能否实现,谢谢你!

网友:
先在正面铣加工出一个0.25深的圆台阶,然后焊接0.25厚的圆环,打磨抛光处理,不知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
我觉得还是采用第1种办法可靠点。关键是磨第一个图的表面时,6个孔内全部要用圆柱垫铁垫实,避免加工变形。
我看4个角正好有沉头,磨削时可以用来固定零件,并且孔内全部用等高圆柱体垫实,这样变形量应该不会太大。

网友:
将上表面做成0.25mm厚的一整块薄不锈钢板,再与下面部分焊接为一体。
去掉这0.25mm厚,下面部分用铣床就能加工出来。

网友:
图纸不给公差怎么加工?

网友:
铣型腔,低熔点合金加固后,再加工另一面。

网友:
觉得14楼是正解,更改图纸设计,可以大大降低加工难度,提高成品率

网友:
这是什么工装?

网友:
磨变形应该是过热

网友:
留5mm厚度 线割绝对可以达到标准,包括光洁度,平行度,去找慢走丝的报个价吧,一刀下去的事,也肯定没变形现象,但如果批量估计费用不少

网友:
你的工序排的不对,重新排下

网友D:
试试加垫套再磨

换种磨削方法思路

网友:
第1个方案磨的时候0.25厚的部位有没工装?

网友:
如何不是不锈钢 我觉得一个磁性吸盘就能解决了

网友:
在磨床的时候,底部可以可考虑做一个圆环的支撑,可能变形量小,你这个东西是不是批量生产,有没有必要做圆环的支撑,小弟见解,求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试加垫套再磨

换种磨削方法思路

我感觉是个好办法,不过要是只做一个的话,没那必要

网友:
楼主在哪 ,我在上海,产品做出来变形不怕,我能帮你整回来

网友:
能不能做成两个零件焊接而成呢,主零件上做出凹槽,然后0.25mm的部分做成凸台,焊接后打磨,焊接可以适当避开易变形的位置,两个零件做大点,焊接位选在零件厚一点的地方

网友:
我想问一下,这个零件下面薄壁圆盘是不是有零件,可以见零件变成组件,整体加工

网友:
试试这个工艺:   不锈钢材料工艺:1.开粗,所有面留2mm余量,做时效处理;   2. 把第一个面磨出来,保证平;  3.加工第二个面,025厚  3mm宽处,采用小直径钨钢刀加工,尽可能的减少刀具在切削时产生的热量变形。 你图纸中没有标注公差和产品的大小,控制好的话0。05以内的平行没问题的。

网友:
关键看你0.25的公差是多少,个人觉得电火花加工精度几丝问题不大的,而且不会变形。

网友:
如是最后一道工序磨变形的,你用磨床改慢走丝。
你要求有多高啊?为什么电火花加工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切割能保证平面的平行度吗?切割后的平面怎么处理光滑?

好想法,慢走丝也可以,不知道有没有重熔层要求。。。

网友:
1、为什么是0.25,可以改吗?
2、不能改的话试试镗刀怎么样,变径一点一点镗大?

网友:
首先从设计角度尝试解决,为什么是0.25,可不可以厚点儿;其次从加工角度考虑,既然批量不大,成本不能高,能不能在方案1的基础上整形,把变形的地方整回去?

网友:
这个0.25mm是做什么用的?
能否在背面切深0.25mm,再把0.25mm的垫片黏上去。金属间的粘结可以用乐泰642胶水。

网友:
做个治具,加工时保证底面贴死,顶住就可以了

网友:
变形也取决于你才料的长宽

网友:
我觉得可以分成两部分,0.25mm的板一部分,剩下的作为一部分,0.25的孔可以用线切割加工,其他的上数控铣,再想办法组装在一起,个人想法,勿喷

网友:
这个活是批量的吗?

网友:
不可以放电加工么?

网友:
第一面厚度留+5mm,加工完第二面线切割第一面,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网友:
就这个形状,很多地方只能铣,磨,这个厚度稳稳的变形,建议你换种思路吧,你这种设计完全不考虑后续加工,肯定是用不了的,你这一种方法一种方法试,一点理论依据都没有,胡来么?

网友:
是否可以采用蚀刻的方法加工,0.25处先用机加的办法加工到0.5mm的厚度,然后在0.5mm厚度的基础上,利用蚀刻的方法溶解掉0.25mm的厚度,就可以实现了,这种采用化学原理加工的应用很多地方,保证你的零件不变形,我们最小都蚀刻到0.14mm的厚度,都没问题

网友:
有个大胆的想法,反面留一定厚度的工艺凸台,正面加工好后反面线割把凸台去掉。

网友:
线割应力小应该不会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搞冲压,需要冲压模,成本太高,这个件不是批量生产的,只能找外面的机加工店

最简单最靠谱的方法就是把总体厚度加高5mm然后把这5mm线切割格调, 少批量可行,太多的话想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