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室连接喷头的球是咋配合的?

楼主(2016-08-23):
在宾馆浴室看到的,蓬头的球形支架。手要用一定的力才能掰动,确实能起到支撑作用。那么它是靠球和外面的球形槽以一定公差配合实现的吗?如果是,那么间隙配合的公差等级得很高了,然后利用摩擦力来实现对蓬头的支撑作用。但是这样的话肯定不耐用了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多间隙越来越大,依靠摩擦力的支撑作用会越来越弱。当然也或者球和球形槽在内部我看不到的地方有其他的连接方式。各路大侠来说道说道。算了,一言不合就上图!

网友:
里面加块板(可以带凹槽),用螺纹调节压紧,这样摩擦力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点评):
是个方法

网友:
普通就这样。因为使用时间一天才一二次,加上使用中也有锈蚀、污物滞留,相互抵销吧

网友:
不需要配合吧.球体后部放一压缩弹簧就行.

网友(点评):
弹簧应该可以,只是不知道这东西后面究竟用的是弹簧还是螺钉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

网友A:
楼主应该亲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亲测一下

你让他拆开,这可是宾馆,为技术献身吗

网友:
塑料的就搞定了 地脚不也是有这样
你拆个磁力表座看看 还带锁紧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磁力表座连接杆子的那个球是吧?以前见过,但是没机会拆,现在想拆没得拆了

网友:
不是尼龙块顶的吗?

两面都是金属的话,淡季没人住,就全锈掉了吧。

就像机械里受力不大的调节旋钮就用尼龙套过盈配合一样的原理吧。。。

酒喝多了扯下来过,酒喝多了没细研究过。。。

网友(点评):
的确,为了防止锈蚀用尼龙的比较好。这样的话,球后面用尼龙的顶一下,增大摩擦力。只是尼龙顶的话,金属球磨得久了,摩擦力就小了,不好用了。

网友(点评):
下次住宾馆,我得自己拆一个看看(@。@)

网友:
应用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亲测一下

网友B:
应该用的是吸铁石原理

网友(点评):
啥意思,详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的是吸铁石原理

楼主可以淘宝搜一下 :车载手机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