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材料加工难在哪

楼主(2016-08-23):
1、高温强度高,加工硬化倾向大
  与一般钢相比,不锈钢的强度、硬度并不高,但由于含大量的Cr、Ni、Mn等元素,塑性与韧性好,高温强度高,加工硬化倾向大,因此,切削负荷重。此外,奥氏体不锈钢在切削过程中,内部还会析出一些碳化物,加重了对刀具的擦伤作用
  2、切削力大
  不锈钢在切削过程中塑性变形大,尤其是奥氏体不锈钢(其伸长率超过45钢的1.5倍以上),使得切削力增加
  3、切屑与刀具粘结现象严重
  切削过程中容易生成积屑瘤,既影响加工表面粗糙度,又容易造成刀具表面剥落
  4、切屑不易卷曲与折断
  对封闭及半封闭容屑的刀具,易产生切屑堵塞现象,使加工表面粗糙度增大及刀具崩刃
  5、线膨胀系数大
  约为碳素钢线膨胀系数的一倍半,在切削温度的作用下,工件容易产生热变形而影响尺寸精度
  6、导热系数小
  一般约为中碳钢导热系数的1/4~1/2,切削温度高,刀具磨损快

楼主:
刀具材料的选择

  1.应选用硬度高、韧性及耐热性好,且与不锈钢化学亲合性小的刀具材料

  2.采用高速钢时,宜选用W2Mo9Cr4VCo8,W6Mo5Cr4V2Al, W10Mo4Cr4V3Al等高性能的高速钢

  3.采用硬质合金时,不宜采用YT类合金,最好采用含Ta(Nb)的YW或YG钨钴类(ISO的M、K类)合金。如YS2、YG3X、YG8W、YG6A、YG6X、YG643、YG813、YW3Y、YG8N等

  4.涂层硬质合金可采用CA15、CA25、YBM151、YBM251、YBM351、YBG202、YBG252、YBG302、CN251、YB425、ZC05、ZC07、ZM10等

  5.金属陶瓷可采用YNG151;涂层金属陶瓷可采用YNG151C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我们加工不锈钢是用YW2刀片。

网友:
楼主可否介绍车各种不绣钢采用那种机夹刀刀片,加工参数?

网友:
不锈钢切削应力变形怎么处理?

网友A:
加一条SUS303不能二次淬火噢

网友(2016-09-30):
群钻边上磨仔细。进出进出的钻

网友:
温故而知新,谢谢了

网友(2016-11-14):
引用 网友A:
加一条SUS303不能二次淬火噢

SUS303奥氏体不锈钢,好像不能用热处理强化吧。。

网友:
不锈钢攻丝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不锈钢加工很头疼,很不稳定

网友:
关键是选对刀具

网友(2016-12-19):
刀片选择正确,粗加工留余量少点,精加工后表面粗糙度还是没有问题的,条件允许的话,精加工使用陶瓷刀片效果会更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