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合板怎样固定螺栓

楼主(2016-08-23):
最近在做一套工装板    材质是木材胶合板   板厚25mm   我要在木板上固定一些法兰板     木材不能攻牙  木材板又不能打通孔上螺母      法兰板该怎样固定啊

网友:
没有做过,提供一种思路。钻孔,把螺母镶进去加胶水粘牢,用螺母固定法兰板。

网友:
可以的话用木螺丝啊………不行再想办法……方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木螺丝啊

网友:
胶木板门怎么安装折页的。都是用胶水粘的吗

网友:
用自攻螺丝固定;或者在板上加工一个螺母的六边形孔,放入螺母后再用胶水固定。

网友:
在正面加钢板,用自攻螺固定,再贴你要固定的东西。钢板可以分成很多小块。

网友:
不能打通孔,打盲孔可以吧,一样可以镶嵌螺母。

网友:
把办公室的桌子拆一个看看。老板桌估计够呛,老板不让动的。

网友(2021-05-21):
镶嵌丝套,或者在胶合板中间埋预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