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计算问题请教

楼主(2016-08-23):
0.05mpa施加在一个30mm直径的圆上,圆垂直方向下方承受多大的力?

网友:
0.05*3.14*15*15=35.3N

网友(点评):
能说一下公式吗?

网友(点评):
3楼的就是公式,4楼是单位

网友:
压强公式: P=F/S

网友:
一帕=N/mm(2)

网友(点评):
貌似是N/m(2)

网友A:
看楼上几个说的挺一本正经的,那请问几位那么肯定楼主说的载荷是均布载荷啊,而且方向还是垂直于圆所在的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上几个说的挺一本正经的,那请问几位那么肯定楼主说的载荷是均布载荷啊,而且方向还是垂直于圆所在的平 ...

我说的不细心,滚轮压着纸的,需要压在纸上的压强是0.05mpa,滚轮会变形啊,所以施加的力有点弄不清楚,故求救,滚轮表面硬度A70

网友:
按工式,P=F/S,即可算出,不考虑其它复杂情况下

网友:
1Pa等于1牛每平方米,1MPa等于1000000牛每平方米,等于1牛每平方毫米。
0.05*3.14*15*15=35.325N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上几个说的挺一本正经的,那请问几位那么肯定楼主说的载荷是均布载荷啊,而且方向还是垂直于圆所在的平 ...

LZ说了,大神您给解解呗

网友:
力学和材料力学没有好好学吧,没关系,拿书看吧,很简单的问题。f=p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不细心,滚轮压着纸的,需要压在纸上的压强是0.05mpa,滚轮会变形啊,所以施加的力有点弄不清楚, ...

画个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