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螺母的治具如何设计

楼主(2016-08-23):
有没有大神,求指导,现在要设计一个旋螺母的治具,需要在一定扭力值下,从动件也就是螺母停止,电机可一直转,有没有什么结构或标准件,可以在实现。现考虑用离合器,各位给个建议

网友A:
扭力联轴器,又称扭力限制器,原理是靠静摩擦传动,当扭力超过静磨擦时,摩擦轮打滑。适用于对扭力控制不太精确的场合,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可以考虑 下气动扳手

网友B:
参照扭力扳手头部结构仿制一个拧紧套筒就行了。

网友:
直接买一个电动扭力扳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力联轴器,又称扭力限制器,原理是靠静摩擦传动,当扭力超过静磨擦时,摩擦轮打滑。适用于对扭力控制不太 ...

在淘宝上问了一些卖家,扭力联轴器最好不要频繁的出现打滑,寿命会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照扭力扳手头部结构仿制一个拧紧套筒就行了。

看了一些扭力扳手的结构图,我需要螺母旋转好几圈,没想到好的结构

网友(点评):
有可能的话加个比例传动

网友C:
他要求电机不停的转动,楼主想用离合器,我觉得是可行的,离合器很多,治具的话,我想气动离合器适合你,也有电控离合器,有多,淘宝上多的是,可以查一查,我用过日本的和台湾的。支持你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要求电机不停的转动,楼主想用离合器,我觉得是可行的,离合器很多,治具的话,我想气动离合器适合你,也 ...

是有查了一下,个人对离合器的理解是,离合器的开合是通过电或气控制的。我对治具的想法是当螺母旋紧到一定扭力情况下,可以自动分离,离合器自动分离(个人感觉不会自动分离)。不知道想法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要求电机不停的转动,楼主想用离合器,我觉得是可行的,离合器很多,治具的话,我想气动离合器适合你,也 ...

个人对离合器的理解是,离合器的开合需要外力的作用(电或气)。领导对治具的想法是当螺母旋紧到一定扭力时,离合器打滑。一直没想明白离合器既即使打滑也不会自动分开(不想把电气部分搞的太复杂,不要plc),各位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