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许用应力计算时的安全系数怎么选取

楼主(2016-08-23):
请问关于许用应力计算时的安全系数怎么选取的,特别是在动载荷的情况下,或者有相关资料可以推荐也可以。谢谢

网友A:
各行业、各构件都不一样。找行业标准和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行业、各构件都不一样。找行业标准和规范。

是那种刀片试式破碎机,目前还没有什么行业标准。而且自己也才搞设计一年多,以前选用安全系数都是靠别人的经验及不全面,想比较全面的学习一下这方面知识

网友:
安全系数的本质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简化处理方法。举个简单例子:取N个试件做拉力试验,会取得N个不同结果,对试验结果做统计计算,得出均值和标准差。这个数据怎样用于设计?显然,仅仅拿一个均值肯定不合理,统计学原理告诉你,那样会有一半的可能性是不安全的,正确的做法是将均值加三倍标准差作为计算依据。(均值+三倍标准差)/均值,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安全系数。实际应用中,这种不确定性远不止材料一项。不同机械对安全性的要求也不尽一致,而一味追求安全性则必然牺牲经济性。所以应用领域不同的机械,会有不同的安全系数选择的范围。做什么设备,要熟悉这个设备的环境、要求,做设计时,比较安全的做法是遵循惯例。

“可靠性设计”是为解决安全系数合理有效发展出的一个技术领域,上面举的那个例子是它的起始原点之一。有兴趣的话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
找机械设计手册查一下。
而静载荷下的安全系数:
一般在静载下,对塑性材料可取1.5~2.0;脆性材料均匀性差,且断裂突然发生,有更大的危险性,所以取2.0~5.0,甚至取到5~9。

网友B:
安全系数得看环境,反涉及到人身安全、重要机构、交变载荷这些系数都要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全系数得看环境,反涉及到人身安全、重要机构、交变载荷这些系数都要加大

这个确实要看环境,我设计车桥一般取6个

网友:
像电梯 游乐设备这些有安全要求的放大5-10倍!如果对安全要求不高的就不一样了1-2倍了!这个还要看实际需求!

网友C:
你可以看看这本书,《安全系数和许用应力》作者:徐灏,机械工业出版社,1981。文件比较大,超出了4.8M。如你需要可以发邮件联系我,并说明内容。

网友D:
动载的话要看行业标准,以及实际使用的场合,有的垂向/纵向/横向的参数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看看这本书,《安全系数和许用应力》作者:徐灏,机械工业出版社,1981。文件比较大,超出了4.8M。如 ...

3122966155@qq.co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载的话要看行业标准,以及实际使用的场合,有的垂向/纵向/横向的参数是不同的。

主要是动载荷,我做的是那种剪切式破碎机,目前国家还没有行业标准。工作环境还是比较恶劣的,想找一些资料来学习一下,做一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