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机构求助

楼主(2016-08-24):
齿条固定,滑轨导向,载荷、电机、齿轮整体移动,重50KG,速度1M/S。问题,齿轮齿条选型计算的步骤和思路是怎样的?最后能附加计算公式。也差了机械设计手册 (第五版)感觉比较乱,求大神帮助。

网友:
几何计算查表就得了,关键速度1M/S,已经属于中高速范畴,需要硬齿面。材料宜选20CrNiMo渗碳淬火。

网友:
1.受力分析。速度比较高,机构启动、制动时惯性力较大,需考虑电机功率、扭矩参数选择,并考虑需不需要减速机。
2.齿轮齿条旋转合适模数、材料及热处理,满足强度。可查相关技术手册。

网友:
如需要  可以加我下   帮你 解决 技术问题   824418145  QQ

网友:
速度比较快,先算好齿轮大小,还有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