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界门设计,谁有好的点子?

楼主(2016-08-24):
       客户需要做个限界门,要满足机车、动力机车和地铁三种限界,感应器预计采用常接触感应器。一般的拆装铁片的方法,客户嫌麻烦,但激光的那种又太高端,暂不考虑。求助论坛大神,什么机构能比较简便而且准确的更换铁片以适应不同的限界。铁路行业的应该能看懂吧~~!

以电力机车的限界为基础,

以电力机车的限界为基础,

采用双弹簧合页以保证双向通车

采用双弹簧合页以保证双向通车

三种限界的示意图。

三种限界的示意图。

老方案是这种换铁片的,取下大的再重新装上去定位麻烦。

老方案是这种换铁片的,取下大的再重新装上去定位麻烦。

网友:
我们用的是接近开关,但都只是针对一种车型,想在一台架子上兼容,只能考虑板子兼容定位和装夹方便。要么就做三台并列,用哪个就把哪个板子放下来。

网友A:
只要换,就牵涉到定位。能不能用一种结构,通过伸缩的方式来实现。

网友B:
1.固定铁片的做成可转动的
2.三重门,用那套关那套,不用的开启。

网友:
用光电感应器

网友C:
第2张图的弹簧合页方案应该可行吧,可用磁铁吸附在外层的框架上,更换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固定铁片的做成可转动的
2.三重门,用那套关那套,不用的开启。

因为有传感器,传感器固定了不能收,用另一组门做试验如果超限了容易打到传感器。 而且三重门,就需要三套传感器。成本较高啊。

网友(点评):
这里用精度很低的光电传感器就可以了,很便宜的。至于位置办法总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换,就牵涉到定位。能不能用一种结构,通过伸缩的方式来实现。

伸缩不行,形状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2张图的弹簧合页方案应该可行吧,可用磁铁吸附在外层的框架上,更换方便。

我之前也这么想,但如果超限了一个门容易打坏其他门的传感器(传感器为常接触式的,不能吸附)。

网友D:
折叠门行吗?完全外行。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叠门行吗?完全外行。哈哈

外行就原谅你了。

楼主:
光电传感器怎么搞,要布置很多的点,就需要好多传感器。相当于一个传感器门吧。然后没信号就表示超限界了吧。但火车很长,感应器之间要隔几十米呢。不然容易撞到。有这么远的传感器吗?

网友:
用CCD检测

网友:
我在说清楚一些,用CCD照相检测什么车子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电传感器怎么搞,要布置很多的点,就需要好多传感器。相当于一个传感器门吧。然后没信号就表示超限界了 ...

欧姆龙有一款E3Z的对射传感器,号称检测距离40m,你可以了解下。

网友:
没明白。楼主是想用机械开关的方法限制车辆吗

网友:
不懂,看看热闹

网友E:
表示没看懂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示没看懂啥意思

你不是铁路行业的,看是看不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