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宏力加工中心换刀问题

楼主(2016-08-24):
换刀时就在该位置,不动作了。不报警,刀库边的三个电磁换向阀检查过,无问题!请问为何?问题出在何处?

网友:
是否系统出故障了。

网友:
看来是控制系统出故障了,正常情况下不动或者不到位都会报警的

网友:
系统性地进行检修,按照自动换刀的程序,根据动作顺序,查找故障;在停下来的那一刻,应该是有一个什么的信号,才触发下一个动作,等等。
一般换刀过程:
    (1)换刀动作(指令):选刀(T××);换刀(M06)
  (2)选刀和换刀通常分开进行。
  (3)为提高机床利用率,选刀动作与机床加工动作重合。
  (4)换刀指令M06必须在用新刀具进行切削加工的程序段之前,而下一个选刀指令T常紧跟在这次换刀指令之后。
  (5)换刀点:多数加工中心规定在机床Z轴零点(Z0),要求在换刀前用准备功能指令(G28)使主轴自动返回Z0点。
  (6)换刀过程:接到T××指令后立即自动选刀,并使选中的刀具处于换刀位置,接到M06指令后机械手动作,一方面将主轴上的刀具取下送回刀库,另一方面又将换刀位置的刀具取出装到主轴上,实现换刀。

网友A:
一般换刀动作1#刀爪旋转抓刀
                  2#刀爪油缸伸出
                  3#刀爪旋转刀具换位
                  4#刀爪油缸缩回装刀
                  换刀完成.
你要具体看清楚是那一步卡住了,然后在查原因,这样发一张图上来也不知道具体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换刀动作1#刀爪旋转抓刀
                  2#刀爪油缸伸出
                  3#刀爪旋转刀具换位

运动到第四步,就不动作了,退不回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运动到第四步,就不动作了,退不回去

找到控制刀爪伸缩油缸的换向电磁阀.手动捅一捅看有没有动作。手动有动作就是信号没到位找电工查,手动也没有动作,就需要查电磁阀 查油路 查伸缩油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控制刀爪伸缩油缸的换向电磁阀.手动捅一捅看有没有动作。手动有动作就是信号没到位找电工查,手动也 ...

电磁阀没问题,手动捅电磁阀,有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磁阀没问题,手动捅电磁阀,有动作

那就是查信号啦,找电工查信号,走到第4步的时候看电磁阀是否得电,线路系统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