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同步带上的机构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6-08-24):
如图所示,下端是卡在同步带上,随着同步带的运动而运动的。就想问一下这样的机构叫什么名字?

网友:
楼主能否发个完整点的图,同步带经常用,但没有见过此件。

网友:
这不是什么机构,只是同步带的一个附件,带附件的同步带。

网友:
完全看不出是同步带的哪个部分,麻烦楼主发一个整体,再发局部

网友(点评):
不是和出厂的同步带一体的什么东东,而是把啥玩意儿固定在同步带的某一个位置时用嵌入同步带牙齿里面保证同步的东西吧。比如,叫“夹子”?

网友:
不知道楼主想问的是这个零件吗,这个主要是卡在同步带上,一般用在同步带来回摆动机构中。米思米官方名字叫:同步带齿型用金属件。

网友:
叫它定位齿,比较合理

网友(点评):
层主能否发个完整点的图片,经常用到同步带,但却没见过这个件。

网友:
是不是定位用的,约束同步带左右晃动?

网友:
不知道,只能灌水

网友:
视图表达不清。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是同步齿形带的附件之一吧,比如是固定工件与同步带一起动作;或者就是一个与齿形同步的安装块,二个就能支持一个平台。又或者如图示的滑台穿梭传送机构中与同步带连接时或者会用上之类的附件:

网友:
米思米有的啊

网友A:
饭店啊商店啊的玻璃上贴的单面胶艺术字,是用什么机器切出来的?我不知道那机器叫什么,反正马路边的广告牌打印店,五家怎么也得有一台这设备。

那机器的上面盖子一打开,应该能看见这个夹子了吧。

网友:
随行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饭店啊商店啊的玻璃上贴的单面胶艺术字,是用什么机器切出来的?我不知道那机器叫什么,反正马路边的广告牌 ...

应该是激光切割机

网友(点评):
没那么时髦。。。二十多年前就见过的。就一个手术刀一样的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