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气缸缸径是否也与行程有关

楼主(2016-08-24):
我们在选用多大缸径气缸的时候,是否在推力满足的情况下,行程越大是否也要考虑缸径选大点呢?

网友:
缸径决定推力,你的需求决定行程,假设你认为缸径较小的情况下气缸杆强度低,需要加大缸径,在下愚见,可以通过选用带杆气缸或是机构上设计避免气缸杆受除推力以外其他的作用力(比如径向受力等)。

网友:
不需要,根据负载重量、使用的空气压力、气缸动作方向,再对应气缸输出力换算表,选择适当的缸径尺寸。

网友:
一般情况下没必要,如果行程过长的话,精度再要求高点,自然要考虑稳定性和抗弯性能

网友:
对于特别大型或特别微型的,由于制作工艺性的制约有一定关系,其余无关。

网友:
为什么行程越大,缸径要大,活塞杆不承受很大的径向力,气缸都有旁边的导向的
越大的气缸反应时间越长(充其量要大),所以缸径越小我觉得越好,空间还紧凑

网友:
液压缸,气缸设计都要考虑压杆稳定性。欧拉公式大家上学的时候都学过吧!
不同的缸径,杆径极限行程不一样,一般来说缸径越大的,极限行程越长。头部安装比尾部安装的极限行程长。
其实按液压缸,气缸样本上的行程选就行了,厂家在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过了。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看过一本韶关液压缸厂的样本,上面对这方面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举个例子,按力计算我们选80的缸径就足够了,可是考虑到2米的行程,我们就可能不得不选140的缸了。

网友:
有关系,压杆的稳定性。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你在缸径或所需力满足的情况下,来选择行程,一般市场都是常规的那几种,因为气缸出厂也是经过质量检测的和满足设计要求的,像小缸径大行程的,本身刚性就很差,所以一般没人做。所以在你行程满足不了要求的时候,先选定行程,再选择相应合适的缸径,再用减压阀也调整你所需合适的力,个人意见而已。

网友:
如果行程过长,精度高,自然要考虑稳定性和抗弯性能

网友A:
有关系,还不止,和安装方式也有关系,跨度大的,自然缸径杆径需要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关系,还不止,和安装方式也有关系,跨度大的,自然缸径杆径需要加大

那有没有什么计算公式呢?

网友:
既然压力够了,缸径就不需要增大了,至于行程,要注意气缸产品的型号规格;如果这小缸径的气缸没有这么长的行程,而比它的缸径要大点的有这个长行程,当然就选大点。
SMC产品电子版:链接:http://pan.baidu.com/s/1nuYpCal 密码:s18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