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侠做过柴油发电机组的静音箱结构

楼主(2016-08-24):
有没有大侠做过柴油发电机组的静音箱结构

网友A:
本人做过n年,也有m年不做了。这玩意还有生意?
处理噪声,三大技术——隔、吸、消,隔:需要材料的的质量,所以钢板厚效果好,铅板效果最好;吸:岩棉的效果比玻纤好,不同面密度的材料对不同频谱的声源效果不同,需要仔细选择,也是厚度越厚效果越好。消:最难做的一部份,通风效率,消声效果,体积三者之间很难协调,通风不畅会过热,轻则降低输出功率,重则熄火停机,通风好了还要保证消声效果,体积就会达到超出想象,用户也不太接受。还要考虑后续的维护保养,放在室外的还要考虑防尘、防雨、防虫、防鼠……

网友:
材料是岩棉彩钢板,隔音防火,网上有很多结构方面的资料,勤快一点,不是太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做过n年,也有m年不做了。这玩意还有生意?
处理噪声,三大技术——隔、吸、消,隔:需要材料的的质量 ...

还是有生意的,大侠说的详细啊。
排风口消音怎么做呢,指点指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有生意的,大侠说的详细啊。
排风口消音怎么做呢,指点指点啊

需要根据发电机组的参数做计算,再根据计算结果做结构设计。进口机组数据齐全,比较好办,国产机组很少有数据,技术风险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根据发电机组的参数做计算,再根据计算结果做结构设计。进口机组数据齐全,比较好办,国产机组很少有 ...

大侠可有计算的资料,案例啊。能否让小弟学学,我在网上也找了,很少有说这一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