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D摄像头光源怎么打

楼主(2016-08-24):
机械手视觉定位,这个CCD摄像头  光源怎么打比较好,一个玻璃定位后,机械手  抓取另一个玻璃 放在定位好的玻璃上面  要重合很好 ,生产夹层玻璃。

网友:
玻璃大致尺寸、厚度和定位的精度要求先告诉我一下吧。我感觉不光打光有说法,这个相机、镜头也有说法……

网友:
这种高透光率的东西,建议还是问问CCD的厂家吧。

网友:
CCD要测量几个点吧!

网友:
玻璃的话可以打背光源。通过边缘轮廓找到定位点 来CCD定位   或者玻璃上有+的MARK点  用正面光源找这个+MARK点

网友A:
看你怎么定位了,如果靠玻璃的轮廓定位  就打背面光,
如果是有+mark点  就用正面打环形光、

网友:
如果轮廓定位就用背光源
如果+MARK点定位就 正面同轴光

网友:
这个背光源可能不好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怎么定位了,如果靠玻璃的轮廓定位  就打背面光,
如果是有+mark点  就用正面打环形光、

没有+mark点  所以只能打背光源,厂商也是这样建议的

网友:
问光源厂家借几个来玩玩就知道了,大多数厂家都可以借的,还有技术支持

网友B:
曾经的同行,你是做玻璃行业的自动化设备看到你的图片无比熟习啊!
有很多因素:1、光源是点光源还是平行光。
                  2、工作环境的环境光的外来光源的影响。
                  3、密闭还是开放的空间,以及折射、反射、散射光的影响。
                  4、视觉系统工作的理想环境。
QQ:229591343

网友:
可以找玻璃拐角处做特征点

网友:
玻璃会反光,可能会影响CCD采集

网友:
不影响性能的前提下,边缘上染剂或荧光剂

网友:
用同轴光垂直打在玻璃表面, 玻璃表面的轮廓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网友(2017-09-17):
引用 网友B:
曾经的同行,你是做玻璃行业的自动化设备看到你的图片无比熟习啊!
有很多因素:1、光源是点光源还是平行 ...

http://www.cmiw.cn/thread-492542-1-1.html
请教下这种情况,如何CCD选型, 以及布置光源?
只能靠轮廓定位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