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两个零件如何实现自动化压接在一起?

楼主(2016-08-24):
如图示,两个零件压接在一起,一个为2.5mm厚的H5052铝板,侧面有开槽,另一个为L形状的铝型材,两个插接在一起从上面压接,要求压接点背面无压痕。需怎样设计该压接设备,求思路?

网友A:
这个结构采用压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采用压接?

是的,L形状的型材先插接在平板的侧面长条槽内,然后从正面压接在一起。第2个图片里的10个点就是压接挤压形成的。

网友:
这个没有力学性能要求?

楼主:
图纸中没有要求,从作用上看这个长条应该是起屏蔽作用,并不受力。

网友B:
恐怕得设计刀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恐怕得设计刀座

我的思路是上面是一个上模,由气缸驱动向下施压,下面是一个平板,产品可由气动夹钳固定在上面,下面由一个滚珠丝杠带动平板纵向移动,在不同的位置进行压接,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C:
经济点的就是汽缸下压,底部平行移载5次,更有效率的办法用油缸,算好出力一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济点的就是汽缸下压,底部平行移载5次,更有效率的办法用油缸,算好出力一次搞定。

不能用油缸一次完成,5个结点的只是其中的一种尺寸,短的还有3个结点,长的还有多余5个结点的。

网友:
感觉楼主的方案可行啊,就是不知道需要不需要自动上下料了。

网友:
楼主的方案跟TOX连接设备原理差不多,但TOX连接后背面肯定会凸起,不然工件无法连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