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度盘结构图

楼主(2016-08-24):
这些比较新的分度盘结构了,用到的轴承是径轴向轴承,此轴承为分度盘中的核心部件。刹车系统采用的是碟片式,直径大,可达最大锁紧力。

网友A:
据说现在最好的分度盘内置主轴电机,类似直流电机要几度给几个脉冲。
直接绕过机械结构,电机分度。

网友(点评):
很多都是内置的了,国外很普遍了。

网友(点评):
除了把电机省去了外,其余尺寸都差不多。

网友(点评):
DD马达直驱分度盘,direct drive motor 无间接传动机构,相当工件直接装在电机上,精度靠编码器保证,分度精度在20秒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现在最好的分度盘内置主轴电机,类似直流电机要几度给几个脉冲。
直接绕过机械结构,电机分度。

内置一个电机,估计结构尺寸不能小了。

网友(点评):
是的也是只在比较大直径的分度盘上见过

网友(点评):
内置电机,电机也旋转吗?

网友:
顶一个。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应该再介绍一下与传统分度盘相比较,精度、使用等方面的各自特点。

网友(点评):
和传统结构相比,最大的优点就是刚性好。

网友(点评):
工效和精度呢?

网友:
径轴向轴承,是什么样的轴承?和传统的既能承受径向力,又能够承受轴向力的轴承有什么区别?

网友(点评):
既能承受径向力,又能够承受轴向力的轴承,就是这种轴承,可能精度更高一些。

网友:
数控分度头,在外国,应该已经广泛用于中高端数控机床了,精度高,操作方便,体积将会越来越小。

网友(点评):
这些内容对于国外来说并不新鲜。

网友:
有电机直驱式的

网友(点评):
有的,就是 DD电机。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是不是有更多的图可以分享呢?我最近在计划做一个分度头。
13306752528微信
605938072QQ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