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槽钢承载力计算公式

楼主(2016-08-24):
谁有槽钢承载力的计算公式啊,给发一个,谢谢

槽钢平放,6米长2个,3米宽2个的方框,6.3#的槽钢

楼主:
我觉得这结构好像不行啊。。。。。

网友:
我没有,但可以帮你顶一个。

网友A:
标准槽钢的力学属性机械手册上都有,也可以到3D软件里调用你想计算的槽钢常看质量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槽钢的力学属性机械手册上都有,也可以到3D软件里调用你想计算的槽钢常看质量属性。

是计算槽钢能承受多重的物体。我用的是标准的槽钢6.3#的

网友(点评):
这个受力分析需要建模分析,您最好上个图,受力点在哪里?才知道怎么计算。

网友:
方钢楼主是准备四根焊接连接吧,一般应力集中就在这些焊接点,焊接的好坏决定其牢固程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计算槽钢能承受多重的物体。我用的是标准的槽钢6.3#的

楼主又编辑添加新内容了,这个可以建模计算,需要知道你的受点力是怎么分布的?

网友:
这个可以进行校核计算的。承载20T,槽钢的横截面积,几根,查相关手册。计算过一定安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又编辑添加新内容了,这个可以建模计算,需要知道你的受点力是怎么分布的?

受力点是不是就是需要承载的产品的外形和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力点是不是就是需要承载的产品的外形和重量?

均布载荷需要知道载荷大小和分布面积,集中载荷需要知道重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