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的加工方式有哪些?

楼主(2016-08-24):
小弟是刚入行的小白,什么都不懂,来请教些问题。
1.在网上找零件加工方式有哪些,看到别人说的一般机械加工方法就是:车削,刨(插)削,铣削,钻(镗)削,磨削加工这几种。那么铸造,锻压,钣金加工这些呢,它们算什么?
2.钣金加工中的冲压成型算不算是锻压?
这里只说下金属零件吧,望前辈赐教

网友A:
锻压是包括锻造和冲压,锻造是热加工,冲压是冷加工,冲压对薄板适用,精度比锻造高的多

网友:
铸造也有分许多,铸件的型砂铸造,金属模铸造,铝合金压铸,塑料注塑等,还有粉末冶金。

网友B:
从材料到零件的粗略的工艺过程:

原材料 >> 毛坯:成型工艺(铸造、锻造、焊接等) >> 机械加工(车、铣、刨、磨、钻等) >> 零件

找一本材料成型工艺基础或金属工艺学方面的书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锻压是包括锻造和冲压,锻造是热加工,冲压是冷加工,冲压对薄板适用,精度比锻造高的多

冷冲压是属于热加工范畴的,不属于冷加工,冷加工泛指金属切削加工.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竟然能有分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冷冲压是属于热加工范畴的,不属于冷加工,冷加工泛指金属切削加工.

冲压在常温下进行  怎么会是热加工呢

网友:
毛坯的制造,如铸造、锻造和冲压等;
零件的加工过程,如机械加工、焊接、铆接和热处理等,机械加工就是车刨铣钻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压在常温下进行  怎么会是热加工呢

坐等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压在常温下进行  怎么会是热加工呢

冷热加工不是根据加不加热来定的,好好看看金属工艺学里是怎样阐述的吧.

网友:
找本院校金属工艺学看了再说,有问题多联系

网友:
金属塑性变形的加工方法包括两种:一是冷塑性变形,即冷加工;二是热塑性变形,即热加工。
在再结晶温度以上进行的塑性变形称为热加工;在再结晶温度以下进行塑性变形称为冷加工。
区分热加工与冷加工的界限不是金属是否加热,而是金属的再结晶温度。
再结晶是指冷变形的金属材料加热到足够高的温度时,通过新晶核的形成及长大,最终形成无应变的新晶粒组织的过程。再结晶温度是开始再结晶的最低温度,工业上通常以经1小时保温能完成再结晶的最低退火温度作为材料的再结晶温度,再结晶温度并不是一个物理常数,而是一个自某一温度开始的温度范围。

网友:
还需要补充一种零件的加工方式,无切屑加工:旋压。比如弹头,灯罩,汽车轮毂,氧气瓶等。旋压产品在生活中无处不在。

网友:
加工方法有几种分类方法,第一种分为去除材料加工和不去除材料加工;去除材料加工就是大家熟知的车削,铣削,磨,钻削,刨消。还有插削,电火花,线切割等等,还有啥子超声波啊,激光啊,不出去材料加工有锻压,铸造等等。
还有就是分为热加工和冷加工,热加工和冷加工我记得貌似好像是以金属再结晶温度来区分的,不是以加热和不加热区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材料到零件的粗略的工艺过程:

原材料 >> 毛坯:成型工艺(铸造、锻造、焊接等) >> 机械加工(车、铣 ...

谢谢,您的回答对我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