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系数~发泡件和不锈钢板

楼主(2016-08-24):
各位大侠,
        现在我在做一个装配设备,大概如下图示意。
        做个不锈钢板压合软质发泡件(具体数据不明,手压比较轻松,外形尺寸350*265*70mm),然后套个皮套。
        有两点希望大侠们给我分析分析
1、悬臂不锈钢 伸出长度500mm,我选用5mm的 会不会太厚?另外 发泡件是近乎平面的,我不锈钢如何折弯才能得到最大刚度。
2、压合的发泡件需要用气缸推出,套进皮套中,发泡件和不锈钢的摩擦系数哪里可以查询到?或者知道的朋友透漏下。
以上,盼答复!

网友A:
摩擦系数,自己实测一下不就知道了?比别人给你的数据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摩擦系数,自己实测一下不就知道了?比别人给你的数据放心。

大侠,这个怎么测?
感觉发泡件就比海绵硬一些,多压一点,变形就越大,貌似还不能单纯的用摩擦力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这个怎么测?
感觉发泡件就比海绵硬一些,多压一点,变形就越大,貌似还不能单纯的用摩擦力算!

用不锈钢板搭1个斜面,发泡件放在上面;然后调整斜面角度,使发泡件刚好要滑动时为止;测量出斜面的竖直高度和水平长度,两者的比值即为要测的摩擦系数。

在发泡件上放不同重量的东西,测出各种压力下的摩擦系数,比较一下相差有多大。(应该不会差太多)

网友B:
这种摩擦系数估计查是查不到,最好是自己多实际测上几次,求个平均值,安全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不锈钢板搭1个斜面,发泡件放在上面;然后调整斜面角度,使发泡件刚好要滑动时为止;测量出斜面的竖直 ...

很好呀!
是所有的物体都可以这样测摩擦系数吗

网友D:
5mm不锈钢板没必要,你这个500mm长,我估计差不多快有4kg了。
想要刚度高,多来点加强筋,可以压凹筋,或者焊接加强筋

网友E:
不锈钢板的刚度和它成形的横截面积有关,截面积越大,刚性越好。

网友F:
用2--2.5的板,中间凹一个筋,足够了。5的工艺性太差

网友G:
悬出500的话,压完的发泡件上表面会不会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2--2.5的板,中间凹一个筋,足够了。5的工艺性太差

发泡件中间有骨架,不是规则的,横向波浪形。加凹折弯棱的话压缩的深度就不够了。
或者这个凹棱可以就凸凹几个mm吗?

网友(点评):
具体你根据实情定,我只表达个意思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呀!
是所有的物体都可以这样测摩擦系数吗

刚性的这样测比较好。
我的是柔性的,压缩不一样,估计摩察系数也是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锈钢板的刚度和它成形的横截面积有关,截面积越大,刚性越好。

不能这么说!
应该是抗弯截面系数越大越好!

σ= M/W

网友(点评):
什么时候钢板的力学模型与梁的横向变形一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5mm不锈钢板没必要,你这个500mm长,我估计差不多快有4kg了。
想要刚度高,多来点加强筋,可以压凹筋,或 ...

我再想想吧~
如果有计算依据就好了,我自己感觉计算的不对!最后选择ug 软件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摩擦系数估计查是查不到,最好是自己多实际测上几次,求个平均值,安全好用。

是啊~  找了好久没有相关文献参考。

网友:
5个厚薄了应加紧

楼主:
大侠可否说的详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可否说的详细点?

如必需要5个厚就加筋保强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这么说!
应该是抗弯截面系数越大越好!

对,是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悬出500的话,压完的发泡件上表面会不会不平

所以想这个悬臂的刚性要好!

网友:
学习了,测摩擦系数的方法

网友:
大概0.2~0.4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不锈钢板搭1个斜面,发泡件放在上面;然后调整斜面角度,使发泡件刚好要滑动时为止;测量出斜面的竖直 ...

正解,通常我也是这么用的

网友:
2.5mm不锈钢板,长方向冲筋位,或者整体冲“井”字型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