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用SW生成加工代码如何转换

楼主(2016-08-24):
刚买了一台数控机床,型号为ck5085,现在用的软件是SolidWorks,相三维生成加工代码,怎么转换?还是要再学习一个新软件啊。

网友A:
用SolidWorks生成加工代码?有这么神奇吗?

网友B:
SolidWorks没有插件是产生不了NC代码的,而且他产生的代码远不及.UG和Masterc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没有插件是产生不了NC代码的,而且他产生的代码远不及.UG和Mastercam.

谢谢,那UG和Mastercam那个更容易上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那UG和Mastercam那个更容易上手

Mastercam比较上手快,但功能强大,还属UG.

网友(点评):
什么叫功能强大,只做2D加工,UG其实是个渣

网友:
通用做法,保存转换成dwg,igs-------等等格式,数控编程人员都有办法

网友:
SolidWorks画完模型后,导入编程软件,编完程序,生成程序代码,可以直接通过网络传到数控设备上。现在的数控设备一般都支持网络传输了,没有的话用U盘拷吧。

网友:
安装camworks 插件

网友:
mastercam 的两维甩它Ug几条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stercam比较上手快,但功能强大,还属UG.

不吧,UG五轴加工一样的可以

网友:
每人软件都有他的特点,你说的sw只能画图吧,是没有cam功能的。2d产品选用mastercam表较好,3d用ug。pro-e。powermill。等,要是精度要求高的话推荐cematron

网友C:
请问十一楼这图中是什么!不知道不等于就没有!!!

网友(2018-05-21):
还不知道有这个功能,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SolidWorks生成加工代码?有这么神奇吗?

估计是打错了。。。我也觉得很牛B

网友:
软件都有后处理,直接生成G代码,导入机床即可加工

网友(2018-12-10):
引用 网友C:
请问十一楼这图中是什么!不知道不等于就没有!!!

看着像夹HSK刀柄的夹头

网友:
新版SW带2-3D的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