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2打包不能用

楼主(2016-08-24):
我的电脑是WIN10的,装了SW2012和SW2015的,SW2015的打包功能可以正常使用,2012打包出现以下提示,如图:急求大神,在线等

楼主:
大神,论坛大神

网友A:
坛子里 (寂静天花板)绝对是SolidWorks的高手@寂静天花板,绝对会得到解决的。

网友B:
百度  之前也遇到类似情况  缺少插件  具体步骤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 (寂静天花板)绝对是SolidWorks的高手@寂静天花板,绝对会得到解决的。

这位大侠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  之前也遇到类似情况  缺少插件  具体步骤忘记了

百度的那些方法试过了不能解决,老师提示缺少模块

网友C:
删除2012版,看结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删除2012版,看结果如何

2015能用,2012不能用,你是说重新装吗

网友(点评):
2015能用,2012不能用,那留着2012版的意义何在,给自己添堵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2015能用,2012不能用,你是说重新装吗

其实用的是2012,2015只是有些东西需要2015打开

网友:
之前公司的一个笔记本电脑也出现这种情况,还是我出差那会,各种办法,各种崩溃、、、

祝你好运

网友(2017-05-20):
这个问题是由于sldshellutils这个文件没有为solidworks注册而造成的。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解决:
1、开始--运行
2、运行CMD
 3、在命令提示行中输入以下:CD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olidWorks Shared
4、再输入以下:regsvr32 sldshellutils9u.dll,回车   注意后面的数字11对应的是15版本,10就是14版本,9就是13以此类推~
5、会看到一个注册成功的提示内容。

网友(2019-08-05):
引用 楼主:
百度的那些方法试过了不能解决,老师提示缺少模块

你要以管理员的身份运行“命令提示符”

网友:
首先你要以管理员的身份打开“命令提示符”,如果不会就按照图打包1提示操作,然后找到“sldshellutils9u.dll”这个文件,基本上都在图打包2的路径里面,(重点:我这边电脑里面是“9u”可能你的是“10u”或者“8u”)后面按照网址注册的时候要记得改回你自己电脑的文件名
教程网址如下图打包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