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种摆动结构

楼主(2016-08-24):
分享一种摆动结构,这种结构的轴承布局主要采用德国图纸的结构,油缸通过齿条带动齿轮,输出摆动动作。特点是旋转精度高,摆动件输出力很大,油缸直径180,压力16Mpa,齿轮模数12,轴承用干油润滑。供设计大直径摆动结构参考。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结构实际用于什么设备上较多?

网友(点评):
我们主要用于大直径摆动结构,90度摆动,受力比较大。用于非标机床。

网友:
不错,很有参考价值,楼主辛苦

网友:
我看明白了,齿条由油罐或直线电机带动。这个配置件很复杂。到不如用旋转油罐通过增力机构来得可选择性大。

网友(点评):
旋转油缸通过增力机构,机械结构会不会复杂庞大一些?

网友(点评):
一根杠杆而已

网友:
楼主辛苦,学习了。用的轴承很多,刚性足够。
还有一些问题请教大虾:
1.用了两盘端面轴承,轴向尺寸是不是过定位了?
2.上面的一盘端面轴承的内径是用齿轮上的凹槽定位,是不是用同一段轴肩径向定位更好?
3.齿轮上的端面轴承凹槽会不会加工困难?
4.如果齿轮轴受到自下而上的轴向力,会不会被顶起?
自己琢磨的,不知道说的有没道理。

网友:
只是片段

网友:
额,看不懂是怎么工作的,还有这是用在哪儿里的?求大侠们赐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