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笔记本更换系统后SW变卡,是系统还是配置问题?

楼主(2016-08-24):
刚买的戴尔笔记本,预装系统是WIN10,后来改成 GHOST win764位旗舰版的,安装solidwork2012 SP5.0版一切顺利,但是启动软件,鼠标停留在界面,变得非常忙碌的状态,CAD也是如此,但稍微能强点,这种情况是显卡驱动?还是系统问题?要不要去客服那里做正版的WIN7系统?
下面附上电脑配置: 戴尔 Inspiron 5557 笔记本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旗舰版 64位 SP1 ( DirectX 11 )

  处理器              英特尔 Core i5-6200U @ 2.30GHz 双核 最高可以睿频到2.8GHZ
  主板                戴尔 0NK8C1 ( 英特尔 PCI standard host CPU bridge - 100 Series 芯片组 Family/eSPI Controller - 9D48 )
  显卡                英特尔 HD Graphics 520 ( 192 MB / 戴尔 ) 独显2G NVIDA Getforce 930n
  内存                4 GB ( 海力士 DDR3L 1600MHz )
  主硬盘              东芝 MQ01ABF050 ( 500 GB / 5400 转/分 )
  显示器              LG LGD0456 ( 15.3 英寸  )
  声卡                瑞昱  @ 英特尔 High Definition Audio 控制器
  网卡                英特尔 Dual Band Wireless-AC 3165
到底是配置问题还是驱动问题?谢谢各位了!

楼主:
是不是装360造成的?

网友:
我的电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分析是软件之间冲突的原因,应该跟电脑硬件没什么关系,我的解决方法就是重启一下。。。。

网友A:
还是配置低点,笔记本不太适合做三维软件,随便打打小文件可以,做事还得台式机。
换系统也好不到哪里去。
平时自己做做小东西凑活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配置低点,笔记本不太适合做三维软件,随便打打小文件可以,做事还得台式机。
换系统也好不到哪里去。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配置低点,笔记本不太适合做三维软件,随便打打小文件可以,做事还得台式机。
换系统也好不到哪里去。 ...

我有个配置比这个还低的,i3超频处理器 用了七年还能用,为啥这个就不行了?

网友B:
最有可能是软件冲突
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有道之类的翻译软件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有可能是软件冲突
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有道之类的翻译软件打开了

那这配置行不行?

网友C:
建议不要用GHOST版的了,用原版的.
cn_windows_7_ultimate_with_sp1_x64_dvd_u_677408.iso
SHA1
2CE0B2DB34D76ED3F697CE148CB7594432405E23
文件大小
3.19GB
发布时间
2011-05-12
cn_windows_7_ultimate_with_sp1_x64_dvd_u_677408.iso (3.19 GB)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不要用GHOST版的了,用原版的.
cn_windows_7_ultimate_with_sp1_x64_dvd_u_677408.iso
SHA1

这配置行不?

网友D:
应该配置不行,我的笔记本配置和你差不多,跑12版不行,太慢,跑08版还行,跑14版直接要等

网友E:
软件和系统的兼容性不好。前段时间我有个朋友也是买了一款DELL的笔记本,安装CATIA后,在画图的过程中经常死机,找售后重装了好几次系统也没有解决掉,后来退货了,换的联想,没有问题。

网友F:
软件开启应该问题不大,但是第一次启动时要很久。如果楼主不差钱,买个固态硬盘,内存搞到8G,画个简单的图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配置不行,我的笔记本配置和你差不多,跑12版不行,太慢,跑08版还行,跑14版直接要等

10版的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软件开启应该问题不大,但是第一次启动时要很久。如果楼主不差钱,买个固态硬盘,内存搞到8G,画个简单的图 ...

没那么多钱啦

网友D:
10版可以,速度不错,我CPU I3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配置不行,我的笔记本配置和你差不多,跑12版不行,太慢,跑08版还行,跑14版直接要等

我以前有个电脑,i3处理器,比这个配置还低,用了7年,装2012画图,包括有限元没问题

网友(点评):
跑不起来我一直以为是版本的问题,我现在笔记本已画不了图,公司都是1万多的配置,跑15版,很爽

网友(点评):
画图电脑速度很重要,灵感来时,电脑不给力很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版可以,速度不错,我CPU I3

我CPU i5的 是睿频,最高睿频可达2.8GHZ

网友G:
建议8G
,,,,,内存,,,,补充我的电脑,,sw2012将就用,

网友(点评):
这么个配置???? 8G内存装32位系统??????看看括号内(2.91GB可用)。。。醉了。。。

网友(点评):
事实上,原来用4G,偶尔sw2012会卡死,上8G以后一次都没有卡过

网友(点评):
我也知道32位识别不了8g

网友(点评):
内存条的频率提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8G
,,,,,内存

如果升级到8G是要拿到客服还是自己找地方

网友(点评):
没保修都一样。

网友(点评):
啊?我从没跑过保修部。加内存也违反保修规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配置行不?

行不行也这样了,配置的话 换成SSD 速度提升最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不要用GHOST版的了,用原版的.
cn_windows_7_ultimate_with_sp1_x64_dvd_u_677408.iso
SHA1

ssid的能有500G?,那个系统盘下载后是直接点setup还是用老毛桃U盘

网友(点评):
700块不到256G的SSD盘,足够了。现在应该更便宜了吧。再差的SSD盘,换上去,也能感觉出20层楼的区别。

网友:
低压cpu总感觉慢那么点

网友H:
你确定一下笔记本电脑的显卡,根据你的配置,显卡有二种,一种是集成显卡(英特尔 HD Graphics 520 ( 192 MB),一种是独立显卡( 戴尔 ) 独显2G NVIDA Getforce 930n)。
如果是独立显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三维软件流畅运行。若是集成显卡,就是你所说的那样,卡。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确定一下笔记本电脑的显卡,根据你的配置,显卡有二种,一种是集成显卡(英特尔 HD Graphics 520 ( 192 M ...

应该是两块显卡,集成显卡是戴尔的128M,独显是英伟达的2G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确定一下笔记本电脑的显卡,根据你的配置,显卡有二种,一种是集成显卡(英特尔 HD Graphics 520 ( 192 M ...

不能装360一装连CAD打开都费劲

网友(点评):
360就是最大的病毒。。。

网友I:
我是一直用笔记本搞设计的。
干活儿用的笔记本电脑,我的原则:

硬件方面:
1)不用低电压版。相同参数下,没烧那些电,就不会给你干那么多活儿的。
2)单核频率越高越好,起码2.5GHz以上(这次换电脑,一定要选择3GHz以上的)。
CPU的型号尽量选择第三个数字大的。
3)当然是N卡了,而且型号的第二个数字越高越好。怎么也得5以上吧。
4)内存,起码起码得8G以上。4G是学生学习设计用还凑合的吧。
5)硬盘,5000转的,跟咱们早已经没有任何缘分了。我的两个移动硬盘都已经是一个7500转的,一个SSD的。
5000转的,抽屉里有三四个。以后玩儿自控玩具时再用吧。

那得花多少钱啊???在上海,我有两个地方是一个月怎么也得逛一次的。
一个,是展览会,偷技术去啦。
一个,是电脑二手市场,淘物美价廉的二手货去啦。
我是大概两年一换笔记本。(这次出差时间太长了,三年没换。。。早该换了。)
都是在二手笔记本市场买的美国水货。
用了就知道,完全相同的型号,国内行货比不了这些水货。用料材质就差一大截了。

软件方面:
1)绝不用Ghost版系统。我运气不好?从没见过纯净版的。不是阉割了什么功能,就是强行加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2)系统当然得是64位的。否则,装了32G内存也和4G内存一样。
3)杀毒软件,只用微软免费的那个。别老想看黄色网站,那这个就够了。
4)设计软件,在N卡的设置界面里选择好默认使用N卡。
5)N卡的3D设置那里,根据电脑配置,该关的关,该开的开。

我现在的笔记本电脑,原装配置也不高 – i5 2.5的CPU,N卡640M。自己加内存到12G,光驱拆了,装7500转的硬盘装电影用,主硬盘是256G的SSD盘。

跑一千多个零件的组装文件,也没觉得怎么慢啊。

楼主这个电脑多少钱买的?
我觉得,Dell,还是商务型笔记本的话配置还好,家庭型的,真心不如华硕。

相同价位的话,华硕的应该有高很多的配置的。
质量也好,散热也好。。。 。。。
国内家庭用行货里,我觉得还是华硕的笔记本满有良心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能装360一装连CAD打开都费劲

那我基本可以肯定,你的笔记本电脑的显卡是集成显卡,无法运行大型的三维设计软件,如solidworks和UG是不能使用的,会很卡,只能应用于一般的办公软件和上网。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升级到8G是要拿到客服还是自己找地方

其实没啥卵用,国内的保修你懂的!内存条搞个8G是很有必要的,内存条分很多种,买对即可。实在没把握就给买电脑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我基本可以肯定,你的笔记本电脑的显卡是集成显卡,无法运行大型的三维设计软件,如solidworks和UG是不 ...

是独显,的确是独显 两块显卡,一个是集成,另一个是独显,两个并排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件和系统的兼容性不好。前段时间我有个朋友也是买了一款DELL的笔记本,安装CATIA后,在画图的过程中经常 ...

给你做正版系统还是盗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是一直用笔记本搞设计的。
干活儿用的笔记本电脑,我的原则:

4299,打完折的

网友(点评):
4500左右,还是能买到配置比你的高的华硕。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我基本可以肯定,你的笔记本电脑的显卡是集成显卡,无法运行大型的三维设计软件,如solidworks和UG是不 ...

我现在装的是ansys12.0 没感觉卡,打开软件速度也挺快,SolidWorks还没下载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配置行不行?

感觉内存可以再升级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给你做正版系统还是盗版系统

正版的系统,WIN7/WIN8/WIN10都试了,不行,售后也找不出原因,最终同意退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版的系统,WIN7/WIN8/WIN10都试了,不行,售后也找不出原因,最终同意退货了。

我刚才加4G的内存条 现在8G又重做正版WIN7,重新装的驱动

网友J:
还有一个可能大家都没说到,新电脑可能没有成功识别软件所需的驱动,默认使用集显进行工作,自然很卡,要手动在N卡3D设置里设定SW使用独显工作,并在电源选项里面选择高性能,这样电脑才不会在省电模式下工作,降了电压的硬件是无法支持SW正常使用的,尽量插上电源线工作,插上电源和使用电池的笔记本性能完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有一个可能大家都没说到,新电脑可能没有成功识别软件所需的驱动,默认使用集显进行工作,自然很卡,要手 ...

如何手动设置独显工作呢谢谢!

网友(点评):
桌面上点击右键,就能看见N卡的控制键了。或者直接在桌面的软件快捷键上点击右键,应该能看见“用图形处理器”。剩下的,自己学吧。(^_^)

网友J:
引用 楼主:
如何手动设置独显工作呢谢谢!

如图,找到SW的运行程序(一般你点开选择栏就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图,找到SW的运行程序(一般你点开选择栏就能看到)

非常感谢你的耐心指导,但是还要问下,在程序设置里面,是不是要添加 SolidWorks的启动项呀?

网友J: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耐心指导,但是还要问下,在程序设置里面,是不是要添加 SolidWorks的启动项呀?

是要把SW添加进“选择要自定义的程序”栏里面
不过突然想起来,我现在用的电脑是公司买的品牌机,CPU不错,显卡就是100块的独显,俗称亮机卡,SW一般的也不会卡。。。
这样看的话SW还是吃内存和CPU,显卡只是一小部分吧~
只是说集显带不起来,是个独显就可以~CPU和内存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要把SW添加进“选择要自定义的程序”栏里面
不过突然想起来,我现在用的电脑是公司买的品牌机,CPU不 ...

我已将内存加到8G,同时做正版win764系统,我按照你的方法,的确有很大改变,但是开动软件需要15秒左右,画图的过程不卡了。就是打开软件时间较长。这种情况下能否升级到2012版的? 再有,目前的显卡设置,能否做到用软件时是独显,平时上网听歌,看电影用集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是一直用笔记本搞设计的。
干活儿用的笔记本电脑,我的原则:

说得很全面啊,楼主看这层就可以了

网友:
你装的盗版的SW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