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贴模机设计求指导

楼主(2016-08-24):
       不知道谁做过这种贴模机没,具体有什么要求?应该注意什么,之前做有关汽车方面的自动化,现在转这个真有点不适应,知道的指导下谢谢!
       做了个大概模型,可这类机型主要注意些什么,还有下面台座要做成什么样的比较理想,应该注意些什么?

网友A:
贴膜和贴标可以看做一类设备吧
论坛有各种设备子论坛,你可以去包装那看看
有些高速贴标是很牛逼的

LZ工作多少年了,就你贴出这个图,给点我自己的看法:
1. 我个人喜欢整体方通焊接的底座机架结构,比较稳(非贴膜设备),也没多贵;

2. 就图上看到的电机(1),光源镜头,气缸,触屏和背后卷料的电机等,感觉电箱有点小,跟电气确认下?
气缸多的话,气电分离
3. 那些按钮是不是统一放到一块面板上方便点;
4.光栅随便放一个长度?
5.后面的背板是设计基准,实物看你是几块板拼起来的,调试起来,那些轮子之类会不会歪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膜和贴标可以看做一类设备吧
论坛有各种设备子论坛,你可以去包装那看看
有些高速贴标是很牛逼的

感谢刀锋的指教,电箱是我以前的一个模型,还有按钮那些都还不是最后确认的,这只是上午弄的一个基本方案。这种类型的机器以前没有做过所以想到这上面请教下。之前已在网上查过类似的,用CCD矫正对点,伺服电机冲裁,下面平台有吸风的,旋转的,加热的等等。我在想设计这些是不是要考虑下其它细节,比如说用伺服电机落料会不会冲坏产品(因为不是弹性有缓冲).知道的提醒下,我后面调试就会少很多修改。对做过的这已经是标准机了。

网友B:
楼主这个是贴什么产品的?

网友C:
可以查查下SMT贴片机  三星里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刀锋的指教,电箱是我以前的一个模型,还有按钮那些都还不是最后确认的,这只是上午弄的一个基本方案 ...

这要具体问你部门的人了,既然是做过
伺服和气缸区别你也知道的,力都是控制不了的,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不用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是贴什么产品的?

产品和上面图片上的差不多,主要是我们公司没做过这类型的机器,所以不好把握。有些细节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查查下SMT贴片机  三星里很多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具体问你部门的人了,既然是做过
伺服和气缸区别你也知道的,力都是控制不了的,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不 ...

小公司,没有做过这种机器的,只是接到了单。不用气缸而用伺服电机可能是因为伺服电机方便调行程吧,精确。

网友:
没做过感觉调试困难

网友:
我建议把把机器工艺说清楚,
我都有在瞎猜这个机器干什么的,
更不知道这样子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