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分析图示静液压走行系统

楼主(2016-08-24):
这是一个以萨奥90泵为动力源的作业车的闭式走行系统。当作业车通过驻车制动停止不动时,启动发动机让泵旋转起来,推动操作手柄改变斜盘的位置后不动,因为泵的运转会产生液压油向箭头方向移动(方向是假定的),而此时液压马达因驻车而无法转动,遂油泵会迅速产生一个压力后而稳定在这一压力比如10兆帕,此时多功能阀应该未开启。现在的问题是,在发动机未熄火的状态下,油泵会持续转动,就会持续排油,那为什么油压不会升高?如果泵排的油有泄走,那是通过哪个阀来泄走的?百思不得其解,请求大家帮哈忙,谢谢!

网友A:
     假如切断压力设置为10兆帕 当系统达到10兆帕时 压力油会打开切断阀(②左前)到达变量活塞的另一端 推动变量角度减小,直到为零,此时主泵没有流量排出

网友B:
溢流阀。溢流阀是控制油压回路的压力的,当压力超过设定值,就会打开,将压力油流回油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切断压力设置为10兆帕 当系统达到10兆帕时 压力油会打开切断阀(②左前)到达变量活塞的另一端 推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溢流阀。溢流阀是控制油压回路的压力的,当压力超过设定值,就会打开,将压力油流回油箱。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