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副安装中心距

楼主(2016-08-24):
        1.齿轮副在设计时以安装中心距为准 还是理论中心距为准 或是算出安装中心距于理论中心距进行比较得到齿轮副的可行性呢 ?
        2.齿轮的安装中心距计算时,算式中a’=(a cosα)/(cosα’)角度α于α’分别表示那两个啊?
        新人求指点

网友A:
楼主给你个链接去看看吧这里应该讲的很详细了
http://www.gearandrack.cn/gear_knowledge/gear_definition/gear_pair_02.html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好。

网友(点评):
这个网站感觉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你个链接去看看吧这里应该讲的很详细了
http://www.gearandrack.cn/gear_knowledge/gear_definition ...

两个角度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
在设计时以安装中心距当然是是理论中心距为准。

网友:
α是以标准中心距安装时的分度圆压力角,  α'是以实际中心距安装时的节圆啮合角(压力角)。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也应该查得到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你个链接去看看吧这里应该讲的很详细了
http://www.gearandrack.cn/gear_knowledge/gear_definition ...

真是个不错的网站,谢谢

网友:
α是标准压力角,其实就是分度圆上的压力角,取标准值。一般情况下取α=20°。
α'是啮合角,其实就是节圆上的压力角(单个齿轮没有啮合角这个概念)。计算方法要解一个超越方程,invα'=2(x1+x2)tanα/(z1+z2)+invα
标准中心距是指齿轮节圆与分度圆重合时,一对啮合齿轮的中心距(此时α=α')。中心距就用a=m(z1+z2)/2算。
齿轮变位的时候就不是标准中心距了,中心距就用a’=(a cosα)/(cosα’)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