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加压硫化压力问题

楼主(2016-08-24):
500T平板式硫化机:油缸活塞直径800mm,压力表手动调压到5MPA,
1、用50CM*50CM大的模具加压硫化,

2、用50CM*100CM的模具加压硫化。加压后压力表显示的是5MPA.

问:两个模具的实际受的压力是表显示的5MPA吗?不是那分别是多少?

若放到一台350T的设备上加压硫化,活塞直径457mm,压力也调到5MPA,此时两副模具所受到的压力和在500T上的一样吗?产生的效果一样吗?

网友A:
1.5MPa只是压强,
2.压力是压强与作用面积的乘积。
3.压力取决于负载。

网友B:
兄弟,800缸径的油缸,1mpa就是约和50吨的压力,5mpa就是250吨压力,好大的力!

网友C:
压强和压力的概念搞浑了。压力等于压强*面积。1MPa=1000000N/平方米=1N/平方毫米。

网友B:
460的缸径,1mpa力16.6吨,5mpa力83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800缸径的油缸,1mpa就是约和50吨的压力,5mpa就是250吨压力,好大的力!

压力是这么大,那模具实际受的压强是表读数那么大吗?放在500T和350T上实际两幅模具的压强一样吗?

网友(点评):
同样的模具,放在不同的机太上,由于压力相同,而缸径不同,顾压力不同,压强自然不同p=f/s

楼主:
引用 网友B:
460的缸径,1mpa力16.6吨,5mpa力83吨

那不同大小的模具放在不同吨位的机台上压,设置的表压强都是5MPA,实际模具的压强一样吗?就是实际产生的作用效果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MPa只是压强,
2.压力是压强与作用面积的乘积。
3.压力取决于负载。

放了模具后,作用面积是用模具的面积算还是油缸的面积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强和压力的概念搞浑了。压力等于压强*面积。1MPa=1000000N/平方米=1N/平方毫米。

我用模具这样压的话,两副模具在两台设备上的压力和压强分别是多少呢?求问

网友:
千万注意了,精度误差,压力表的精度是按最大示1直取百分比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模具这样压的话,两副模具在两台设备上的压力和压强分别是多少呢?求问

压力F=压强*面积=5MPa*3.14*400*400=5(N/平方毫米)*3.14*400mm*400MM=2512000N

用500*500模具:压力不变
     压强=压力/面积=2512000N/(500mm*500mm)=10.048 N/平方毫米=10.048 MPa

用500*1000MM模具,压力不变
     压强=2512000/(500*1000)=5.024 MPa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力F=压强*面积=5MPa*3.14*400*400=5(N/平方毫米)*3.14*400mm*400MM=2512000N

用500*500模具:压力 ...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力F=压强*面积=5MPa*3.14*400*400=5(N/平方毫米)*3.14*400mm*400MM=2512000N

用500*500模具:压力 ...

那我生产不一样大小的模具,为保证作用效果一样,调的压强表也要调不一样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800缸径的油缸,1mpa就是约和50吨的压力,5mpa就是250吨压力,好大的力!

那这500T设备,我最大只可以调到10MP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460的缸径,1mpa力16.6吨,5mpa力83吨

力是给模具的,那模具大小不一样,在同种设备上压  ,调的压强也要不一样才能使作用在模具上的力产生的效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