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断裂起子是结构出了问题还是制作工艺问题?

楼主(2016-08-24):
刚来这公司的时候,就有一个任务就是改造前人的一字起子,因为那起子在拧螺丝的时候老是断裂,听说都换了好几把,只能用半个月,后来我还用原来的材料(工具钢头部淬火)改造起子结构(见附图),坚持一个多月又断裂了,之后在淘宝买了一个起子,不到一个星期又断裂了,求教各位啊!

网友A:
这得多大的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多大的力啊

不大力就不会采用T字型的结构了

网友B:
工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艺问题,,,,,,,

大侠,能指点一二吗?

网友:
是不是脆了,热处理不过关吧。。

网友:
工具钢有很多,如果用T10A的应该不会有那种批量不良情况。除非真的是热处理没做好。

网友:
应该不是起子的问题,我看你的螺丝应该是个销钉吧,销钉那头有卡簧钳,现在确定销钉进出没有明显阻力吗?

网友:
国产普通工具差劲,已经是个懒的再说的话题了。曾经一天内有两把锉刀的工作面上被划出2mm宽,70~80mm长的划痕,划痕处的锉刀齿全部磨光,而车间里无非槽钢、角钢、矩形管之类普通材料,材质Q235。因为是低值易耗品,也容易做,普通工具成为最早一批被山寨占领的领地,除了低价就是劣质。因为能买到便宜的,没人愿意买贵的。因为市场太乱,也没人相信买贵的就是好的。这种情况下,也就没人愿意劳神费力花钱把这些东西做好。另外,国内关于起子的标准似乎也比较粗糙。起子的官称为螺钉旋具,你可以搜一搜,参考一番。
一字起失效形式,或是因材料太软,变形,磨损、甚至撕裂,或是你碰到的这种脆断,你能坚持一个月,可能是疲劳断裂。出现这种情况,有材质不良、不均的原因,有热处理不当的原因,也可能机加工时留下微小裂痕……总之,本身带有缺陷,能分析可能会有什么问题,但不跟踪生产过程,很难靠猜测说具体是什么问题。

另一个可能是这个工件对拧紧力矩的要求超过了起子的承受能力。回答这个问题真要参考标准。如果猜测成立,这部分结构需要修改。

比较简单的办法是找到正规渠道买正宗的进口起子先试一试。

网友(点评):
同意观点,我们一般喜欢买进口工具。价格是比较贵,耐用。

网友:
应该是热处理没做好吧。是不是可以考虑40Cr淬火,有一定的硬度和韧性。

网友:
平时很少见到起子断裂,还经常断裂;可能是起子工作时的力太大,而且频繁使用,疲劳断裂。
看看能否改变一下那零部件的结构,从而改善这调节工具的形状之类。

网友C:
主要还是材料和工艺的问题,国产的吧

网友:
用T110A料锻打,加工成型,淬火后,分2次回火到38-42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还是材料和工艺的问题,国产的吧

图上的是我自己画图给机加工的

网友:
建议采用65Mn或60Si2MnA高级弹簧钢丝制造(已经软化的),头部磨好形(注意冷却),所有锐边精细打磨出光滑的小圆角,尖部刃上也打圆角,然后再淬火回火到42~48HRC左右。最好淬火前全部抛光,如果有条件的话全部锻造后正火更佳。

网友:
热处理不过关吧,你买进口的

网友D:
你这螺纹是什么作用,为什么会出现怎么大的力,是扭紧的时候还是扭出的时候,还有,我看螺纹也没变形什么的,一直都是这样为什么不做个小卡簧,不过就要在原有的零件上车内孔了

网友:
我感觉是设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螺纹是什么作用,为什么会出现怎么大的力,是扭紧的时候还是扭出的时候,还有,我看螺纹也没变形什么的 ...

它是拧下去之后卡死在里面,然后用很大的力拧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是拧下去之后卡死在里面,然后用很大的力拧出来

所以可以想一下,为什么扭出来的时候什么东西卡住了,我感觉可能是设计问题,不是起子的原因

网友:
再给出个主意:起子加个扭矩弹性缓冲器,微小的缓冲角度就可以大幅减小冲击力。

把这点和我前面说的那点结合起来,寿命少于以前十倍,来找我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长知识了

网友:
看看起子厚度,不是出来时憋断的吧!

网友:
不要一直在起子上找问题,是不是要考虑下螺纹的配合,牙距不对还是,配合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