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不断屑

楼主(2016-08-25):
材料比较硬,主轴转速尝试从1800调到2600.进给从4.45调到8.45.出来的铁屑都不会断!希望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为什么转速和进给同时调高了呢

网友:
速度调反了哈

网友:
工件什么材料?如果材料较硬,应该是转速稍提高、进给量稍减小。

网友:
试试将进给量加大,并将主轴转速调慢。

网友:
普通麻花钻恐怕不行了,试着将钻头的前角磨小一点,或向刀具厂定做。

网友:
呵呵   什么料进给才8.45   铁屑能断才怪

网友:
用G83试试?

网友:
具体见图

网友:
低转速大进给

网友:
多大的钻头?

网友:
楼主啥工况,什么材料孔多深,采用带不带内冷的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