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同步带用法有什么隐患吗

楼主(2016-08-25):
米思米案例。。大神们,同步带这样的用法  ,有什么隐患不?设计时要注意什么

网友:
定位精度的问题。
同步带都是有弹性的,并且越长呈现的越明显。
到时候电机停转了,同步带就开始弹来弹去了。

网友A:
没有问题吧,人家米思米的设计,应该经历过考验的了。速度慢就肯定没有问题。
怕就怕速度快,有惯性,如果有刹车系统辅助,则更好。

网友:
电机运动,整体惯量大,而且没看到有机械限位
不要迷信,即使是米思米的案例

网友:
米思米机构要慎重啊。没看到是树脂  或者什么嘛。。。再说堆一堆 他们公司产品  这样好嘛  成本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吧,人家米思米的设计,应该经历过考验的了。速度慢就肯定没有问题。
怕就怕速度快,有惯性,如果 ...

我没看到misumi的设计经历考验的,我一般只当是提供思路,实用性如何得看具体场合
这个图我觉得设计的不紧凑,还好是水平移动的,不过我可能在上面再加一条滑轨
他不加估计是为了调节张紧方便

网友:
尽信书不如无书。如果是在比较高的精度场合,我是不会用这种让同步带反复折叠的结构。此图中每移动一次,同步带会正反折叠三次。这样会降低同步带的寿命。一般设备的同步带在使用一段时间后要预紧,说明同步带拉长了。那么这么频繁的折叠如何维持精度不变呢?

网友:
注塑机的机械手就有这种结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