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色叹号如何去除

楼主(2016-08-25):
请教一个问题,图中黄色报错部分如何不让他显示黄色,忽略掉。

网友:
零件特征树中,在该特征上右击选择输入诊断。修复所有面就好了。
或者该曲面实际无实际特征也不对其余特征为参考,删除问题面也行。

网友:
你右键点“曲面输入”,查看什么错,根据提示进行修复

网友A(2016-10-05):
可能是草图的约束错误了,可以删除,或者压缩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查看一下“什么错”修复即可

网友B(2016-12-18):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草图的约束错误了,可以删除,或者压缩

一般往往是无法生成解,举个例子,草图中我多个阵列,就报警了;建议我删除某个阵列,但是保留阵列后的实体、驱动尺寸,就通过了。

请教下,这种是否也是约束发生了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往往是无法生成解,举个例子,草图中我多个阵列,就报警了;建议我删除某个阵列,但是保留阵列后的实 ...

要针对具体问题,泛泛而谈双方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