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设计图纸标注零件热处理硬度范围的讨论

楼主(2016-08-25):
在机械设计中,一个零件的技术要求里往往是要标注对零件热处理的要求,尤其是硬度的要求。有一点经验在记忆里“洛氏硬度通常标注5个单位浮动值(如HRC45~50);而布氏硬度通常标注30~40单位的浮动值(如HBS300~340);”但始终无法查证到权威的有说服力的证据(比如国家标准)来证实硬度值浮动范围(相当于公差值的偏差)的合理性。若仅是一个经验值(完全依据于不同的热处理能力),那么肯定会引起质疑。必须找到强有力的证据来说服质疑者,那么各位有何见解?

网友:
路过,同求大神解答。

网友:
万事问个为什么,精神值得学习!同学习硬度标注!

网友:
以前在学校时老师说洛氏硬度范围必须相差5以上,
但是我们使用时都是差3,检验时大过最小值就行了。
反正好多东西都不知道怎么来的,只能别人用多少,我们就用多少。
比较悲剧了。。。

网友A:
我还想再发问一句,如果你选的是HRC45~50,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吗?适应于你零件的要求吗?还是参考原来设备,自己选的,这是要打个问号

网友B:
HRC45~50这里的45~50本身就不指具体的数,指的也只是个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想再发问一句,如果你选的是HRC45~50,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吗?适应于你零件的要求吗?还是参考原来设 ...

硬度值对应于不同的力学性能,包括屈服极限、抗拉强度、断面收缩率、冲击功等。在设计时最关心的应该是屈服强度,当然,特殊时也特别注重对韧性的考量。在满足使用条件的前提下(使用条件包含了主要的力学性能、相配合机件硬度、使用寿命、工作环境包括温度影响等等),硬度的取值还要考虑加工性能---用什么样的加工设备完成各工序的加工,以及经济性能等等因素。。。。。
在机械设计过程,有很多的时候是经验取值,也有更多的时候是按照规矩----“国家标准、ISO标准、规范等等”来执行!长时间的共同经验积累可以演变制定成统一的标准、规范从而指导后续的雷同工作。当没有标准、规范来引导时,所谓“经验”的取值,就会受到质疑,就必须事事都要解释与推论。有时候的结果“合理”与“不合理”,是需要一个硬性指标来衡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RC45~50这里的45~50本身就不指具体的数,指的也只是个范围

有人质疑,问为什么不是HRC45~48;或者HRC45~51?
我若是设计零件产品最终使用者,我觉得HRC一个准确值最好,不要偏差!
我若是热处理工人,我觉得HRC45~51好,范围大容易控制。
我若是机加工工人,我觉得HRC数值越低越好,我容易加工,刀具还耐用!
我是设计师,取了HRC45~50;就有一群的人各方质疑,需要解释吗?

网友:
你钻牛角去了哈,技术条件的标注是同二方面所决定的,1,设计要求;2,工艺可行。

楼主:
一个实际的例子:
一件轴类零件(42CrMo),在设计时,图纸技术要求热处理硬度HBS300~340;
在第一个生产周期,热处理偶有发现硬度超差(有个别到了350),报废了几个。
在第二个生产周期,热处理发现仍有硬度超差,讨论后硬度改为HBS320~360;
在第三个生产周期,热处理发现还有硬度超差,要求设计改硬度为HBS300~360;还有提出要求改为HBS300~390(因为说某某单位设计图纸都这么多(90个单位)浮动范围,以此质疑设计者能力)基于实际的疑惑,发出本贴的讨论,希望能找到权威的论证!

网友(点评):
我以前的单位 调质(中间热处理) 280-285 HBS (最终热处理)320-325 HBS 材料就是42CrMo .也没见谁说要改图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度值对应于不同的力学性能,包括屈服极限、抗拉强度、断面收缩率、冲击功等。在设计时最关心的应该是屈 ...

理解符合现实情况

网友:
”但始终无法查证到权威的有说服力的证据(比如国家标准)来证实硬度值浮动范围(相当于公差值的偏差)的合理性“
手册上有规定,浮动范围就是这个范围,
应该就是综合上面那位大侠说的(我若是设计零件产品最终使用者,我觉得HRC一个准确值最好,不要偏差!
我若是热处理工人,我觉得HRC45~51好,范围大容易控制。
我若是机加工工人,我觉得HRC数值越低越好,我容易加工,刀具还耐用!)等因素得出的合理值吧

网友(2016-11-30):
俺也没有找到此依据,同问

网友:
理论加实际运用

网友:
实际硬度没有这么准,我打过好多硬度,能有80%低于最小值就不错了,能保证在5个数值之间已经不错了,除非要求特别高。

网友:
我们企业是这样做的。
技术部门经过对以前设计资料、工艺等进行汇总和分析,出台一个关于热处理硬度及淬硬层深度范围的企业标准或技术规范,该规范需要通过设计、工艺、质量等相关部门评审并会签,下发。然后,设计员出图时只要根据该规范标注就可以了,不会有原则上的争议。
当然,该规范是充分考虑了使用要求、工艺水平等等方面的。协调的产物。
一般HRC是5个单位一档。

网友:
我觉得再过几十年可能变1个单位一档了

网友:
同样的困惑

网友:
普通碳钢里面的含碳量,还有所要求的机械性能,比如8.8级,所对应的调质所能达到的硬度范围

网友(2025-05-20):
同求解,怎么将多批次的热处理零件硬度控制在一个范围,不同批次之间的硬度差太多了。

网友:
怎么控制多批次零件热处理后的硬度呢?不同批次之间硬度差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