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设备求助(主要部件为转动的辊)

楼主(2016-08-25):
想做一个设备,其主要部件就是一个转动的辊。
辊的直径为1000mm,辊长300mm。该辊需由青铜和钢复合而成,表面为10mm厚青铜,内部为钢(空心,说白了就是一个青铜环通过套在钢环上,然后固定在轴上)。
要求不加载荷时,转速500转/分钟的情况下辊面跳动(即转动时辊的顶部与水平面距离的变化)小于0.005m m。
另外,这个设备上还装一个车刀,可随时休整辊的表面(辊转动,车刀移动,进行车削)。
是否可以实现?难度如何?难点又在哪里?

补充内容 (2016-8-25 11:53):
有人做成了一个同类设备,500mm直径的,宣称跳动0.005mm。不知道是否是吹牛的。
但是不好找他们。
实际上需要多高精度也不清楚。

网友:
辊的直径为1000mm,辊长300mm。辊面跳动(即转动时辊的顶部与水平面距离的变化)小于0.005m m。这个精度,恐怕很难。

网友A:
1000直径0.005公差;2级。园度3级0.006;2级0.004(500直径)。

网友:
这个干什么用的吓死人的精度。。。

网友:
精度没得挑了,楼主还是把用途说出来,图片什么的搞一下,看看有没有必要这么高精度

网友:
精度太高了吧

网友:
1.这完全取决于你轴承的精度了,先找轴承吧,找到轴承再说。
2.始终不确定楼主到底要的是端跳还是径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0直径0.005公差;2级。园度3级0.006;2级0.004(500直径)。

有理有据,要求太高了。

网友(点评):
这几天有俩个标0.005的,不知道为啥?

网友:
用静压轴承分析一下,否则不可想象

网友B:
轴承好就可以

网友:
500mm的直径和1000mm直径的跳动同为0.005,那么1000mm的加工精度肯定是高一个等级了。
具体的可以查设计手册。
在家查不了,如果楼主有困难,明天到办公室查了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好就可以

请问什么样的轴承最合适呢?

楼主:
谢谢大家。大概明白了。难度比较大!不过还想问问:如果想做到最佳精度,选择什么样的轴承好呢?现在我的辊长300mm,又是空心的,为了转动时变形小,是否有必要在中间150mm处加强,以提高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