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厚度钢板的强度性能问题

楼主(2016-08-25):
        为什么钢板越厚,强度保证值越低?例如Q420钢,厚16mm以下最低抗拉强度规定值为570MPa,屈服强度为440Mpa,厚度大于36mm相应的强度保证值为530和40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个人理解不是板愈后强度指标愈高吗?希望得到解答

网友A:
是有这个现象。
因为板的厚度大了内部的晶粒组织会变大,降低材料性能.材料上有"细晶强化"一说.晶粒越小强度越高.厚度大时内部组织的冷却时间长所以晶粒会比外层的大.另外,可能存在的缺陷数量也会随尺寸加大而变大.
附抗拉强度测试:
试样在拉伸过程中,材料经过屈服阶段后进入强化阶段后随着横向截面尺寸明显缩小在拉断时所承受的最大力(Fb),除以试样原横截面积(So)所得的应力(σ),称为抗拉强度或者强度极限(σb),单位为N/mm2(MPa)。它表示金属材料在拉力作用下抵抗破坏的最大能力。计算公式为:
σ=Fb/So
式中:Fb--试样拉断时所承受的最大力,N(牛顿); So--试样原始横截面积,mm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这个现象。
因为板的厚度大了内部的晶粒组织会变大,降低材料性能.材料上有"细晶强化"一说.晶粒越小强 ...

非常感谢!

网友B:
加工生产产生的问题,你可以拿一个厚钢板,一个薄钢板,你锯开看剖面就知道原因了,或者你去看看金相学,有专门介绍金相结构的。
你的困惑其实是你对受力不了解,你可以算一下薄板厚板受的剪力或者扭力哪个大你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生产产生的问题,你可以拿一个厚钢板,一个薄钢板,你锯开看剖面就知道原因了,或者你去看看金相学,有 ...

是您说的那样,薄板厚板内部结构已存在差异,因为没接触过力学,所以对剪力扭力不熟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您说的那样,薄板厚板内部结构已存在差异,因为没接触过力学,所以对剪力扭力不熟悉

多看看书就好,都是一点点学过来的

网友:
不同厚度材料内部组织结构会稍有不同

网友:
做过力元分析计算后就找到答案了。

网友(2016-11-04):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