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模中能不能螺旋阵列特征

楼主(2016-08-25):
       建模中遇到一个问题,一个特征需要螺旋阵列,有轴向距离要求,也有轴向角度。一个特征在轴向排列36组,每相邻两组还要轴向旋转一定角度。怎么能实现这个结果,请大家指教!

网友:
有点难理解,最好有图示

网友:
是SolidWorks吗?
是的话@寂静天花板 大侠
社区SolidWorks高手

网友(点评):
人家是问inventor如何实现,不看看这是发表在哪个版块的

网友(点评):
大侠观察问题细致入微啊,佩服!

网友:
软件不同功能不同,UG我还没用到过,但我想理论上应该可以。

网友(点评):
你更逗,明明发表在inventor版块,你扯什么UG。

网友:
理论上应该可以?【您说的“理论”是啥呀?】

楼主:
这是建模的图,如果不能实现特征螺旋阵列,我就采取做装配方法,一个一个的组装,用角度约束形式做,太耗时间。感谢陈老师和大家的关注!

网友:
凸雕试试

楼主:
请陈老师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陈老师指教!

阵列,是指有规律的多次重复某个结构。
螺旋阵列:是按螺旋线为路径的阵列。
这样的要求在Inventor中能够实现,而且您的圆柱形零件上一定有“阵列”结构的衔接结构的,是不是?

网友(点评):
是,按衔接结构数据做出三维曲线长度,使用矩形阵列。

楼主:
谢谢陈老师的指教!我建立了三维草图,之后,矩形阵列特征,以三维草图为路径。
我想把管子和附着在管子上的特征都做成零件,在装配里,螺旋阵列这个零件,实现不了。

楼主:
达到了预期效果,谢谢陈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达到了预期效果,谢谢陈老师!

请问这是一个零件还是一个装配体?

网友(点评):
建模时,是一个零件。实际是一个装配体。

网友(点评):
如果,按装配体绘制,装配环境下不能实现螺旋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