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PLC程序是如何实现控制的

楼主(2016-08-25):
大家好,小弟请教下PLC程序是如何实现控制的,即实际运行后怎么控制到具体的元器件的

网友:
好大的问题!
http://baike.so.com/doc/5383781-5620182.html

网友:
PLC听起来好听,其实就是普通控制元件的集成度极高的东东

网友:
比如,PLC在一个周期内,如20ms,成批读取输入信号,通过PLC程序的处理,成批输出,即输出端子有输出,通过连接到相关的继电器动作,继电器的常开触点闭合,控制气动电磁换向阀动作,气缸动作,气缸动作到了终点,气缸磁性开关动作,连接PLC某输入端子,PLC程序运算后,比如气缸停留1秒,再缩回,完成动作。

网友:
了解PLC,首先你要知道继电器控制系统,而PLC就是可以编辑的中间继电器。那怎么实现呢?利用“”小型电脑“”(输入,计算,输出),PLC工作方式就是循环扫描,先搜集外部传入信号,再用小电脑运行程序,就是计算,最后批量输出。现在的PLC功能越来越强大了,有通讯,有模拟量输入输出,PID控制等等。

网友:
ProgramLogicControl,意思就是以编好的不同逻辑时序控制那一排输出继电器通通断断,那继电器所接的外部电机什么的,就按你的意思转转停停了。还有其它强大功能就不说了。

网友:
plc就是计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