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整磁铁的安装高度

楼主(2016-08-25):
本打算用M8*6的基米,末端攻M3的牙锁磁铁,通过基米外牙调高度,但是基米太小很难加工。有没有其他什么好的方法调整磁铁的告诉?

网友A:
在圆柱面上想办法,看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圆柱面上想办法,看是否可行?

1.找个M3的切割好尺寸,在M8端面上打个孔,插入,焊上
2.整个磁铁换成几个磊一起的
3.改结构

网友:
磁铁下面做个带螺纹的基板

网友:
照样在螺杆上动脑筋

网友:
必须做一个固定磁铁的座,然后把座做成可调的

网友:
给磁铁做个套,套上做螺柱

楼主:
好像没什么好方法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