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粒后刀角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6-08-25):
大师们   车削刀粒有不同的后刀角   常用有7度0度和11度   就是怎么选择他们   有什么区别   比如CNMG  CCMG这个

楼主:
请教  求解答  各位师傅

网友A:
看刀柄的刀粒安装位,有角度的可以用0°的,没有角度的只能用带角度刀粒

网友B:
开粗用0-7度,精锣可选7-15度

网友C:
一般刀具供应商都有推荐的切削参数,但真正合适的还要自己在工作中摸索。
后角和前角都是需要调整的,一般较硬的后角偏小,可以增加刀片的强度,另外就是影响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刀柄的刀粒安装位,有角度的可以用0°的,没有角度的只能用带角度刀粒

谢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粗用0-7度,精锣可选7-15度

谢谢  我说的是那个车削刀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刀具供应商都有推荐的切削参数,但真正合适的还要自己在工作中摸索。
后角和前角都是需要调整的,一般 ...

谢谢了

网友D:
一般粗加工选较少的后角,如4-6度,增强刀具强度;精加工选较大后角,如8-12度,刀具锋利,得到较好的表面粗糙度。
当然最好参考刀具厂商给的参考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粗加工选较少的后角,如4-6度,增强刀具强度;精加工选较大后角,如8-12度,刀具锋利,得到较好的表面 ...

嗯   跟我想的差不多   谢谢了

网友:
好像比楼上说的复杂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