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R双相不锈钢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6-08-25):
HDR双相不锈钢是什么意思?哪些牌号的双相不锈钢属于HRD双相不锈钢?HRD翻译成中文是什么意思?有哪位大神解释下,求解

楼主:
后面的HRD是HDR,手误了

网友A:
HDR超低碳双相不锈钢,是由50%奥氏体和50%铁素体双相组成,是奥氏体-铁素体双相不锈钢中最高级的Cr25型高合金超级双相不锈钢,最适合耐海水腐蚀、海水冲刷腐蚀及在富含氯离子的介质中及某些酸介质中使用。目前,HDR钢系列可制成管、带、棒、丝等型材及其产品(如海水过滤器各种管件、定型弯头、阀门等),已在舰船、化工装置及核电装置上广泛应用.
00Cr22Ni5Mo3N 钢(HDR 钢)为超低碳铁素体-奥氏体双相不锈钢,首次应用于某船高压空气管的制作,规格为Φ42 mmx6 mm,Φ42 mmx4 mm,Φ28 mmx3.5 mm 和Φ22mmx 3 mm 等,其工作压力为25 MPa ,焊缝要求通过100 % X 射线探伤检验和水压试验。为了保证双相不锈钢管的焊接质量,提高生产率,进行了一系列的焊接工艺试验和工艺评定,根据母材的焊接特点,采用了手工钨极氩弧焊单面焊双面成形管内充氩气保护焊接工艺
HDR的英文  直接热轧制(Hot Direct Rolling)
以上来自网络,请叫我雷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R超低碳双相不锈钢,是由50%奥氏体和50%铁素体双相组成,是奥氏体-铁素体双相不锈钢中最高级的Cr25型高 ...

虽然你说的我都看到过,但还是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