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另存为PART文件后,有的零件不见了

楼主(2016-08-25):
为什么有的零件不见了?有的零件本来是一个盒子六面体,却成了一个面?可能的原因都有哪些啊?,求大神指导

网友:
因为装配体另存为零件时有三个选项,显然你目前的选项是零件变成面,而有些零件因为特征多,在转换时困难,就直接省略掉了。
话说那么明显的三个选项,你硬是没看到。

网友(点评):
我的怎么没有这三项呢?你看帖子,我上传了照片,谢谢

网友(点评):
你另存为装配体文件和另存为零件文件那是一回事吗,难道不懂part(*.sldprt)代表着什么吗。

网友:
你保存的不是part好嘛

网友:
1.2#正解
2.保存为part时注意下面三个选项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