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中电机选择的个人经验(二)

楼主(2016-08-25):
    前面我们已经为电机的计算找到了一个切入点
    即传动比i(减速箱)的三个本质作用
    1.转速匹配2转矩匹配3.惯量匹配
    这里啰嗦一点(还是那句话:希望能为初入机械行业又恰巧看到此文的社又有所帮助)
    1.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可以先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然后再从中找出一两个切入点,应用现有的理论公式进行演绎推算得出结果,然后对比,讨论,探讨所选公尺的准确,可靠性,各个参数赋值的依据,列出其他干扰因素,排除次要条件,得出结论。
    2.加入边界条件验证结论可靠性,
    这里我们暂时不去考虑什么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变频电机,伺服电机,直流电机等等的区别。
    那么简单的说我们就是在凑那个i,让有限的电机型号应用在更广阔的空间,看似这样的话只要我们有不同的速比i那么只要一台电机就能完成所有工作了,这显然也是妄想,因为我们的电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参数额定功率,到此我们才开始提到。
    功率这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这里不便展开,我简单说这几点
    1.使动作执行机构运动要做功,不同的动作执行机构和同一动作执行机构的不同状态需要的功不同
    2.功遵循能量守恒
    转速、转矩匹配比较容易理解,可能惯量匹配大家比较关心,以下是我个人在工作中学习、参考的一些资料列出供大家参考
    1.一般选择伺服电动机时需考虑系统的转动惯量匹配问题,原因是;负载惯量对电动机的控制特性和快速移动的加/减速时间有很大的影响,数控设备中这会直接影响执行机构的响应速度,如数控机床中会直接影响其加工精度。
    2.为了保证系统的反应灵敏性和满足系统的稳定性要求,负载惯量JL 应限制在2.5~5 倍的电动机惯量JM 之内,我个人一般选2倍左右一点
    3.以下是一点计算公式,大家参考慢慢体会应用,也可以自己查阅相关书籍手册都有介绍,大家想学要自己动手查查才会体会深刻,我全贴出来意义不大。

这里更正一下这里应该是i的平方
感谢    荷锄望月  社友指正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版权社区所有         谢绝转载。              机械ant      2016/8/25

网友:
总结的很好,长见识了!

有点疑问。。。

Jd这个公式,后半部分应该是除以i的平方吧。

网友(点评):
是应该i的平方

网友(点评):
应该是除以,把输出端折算到电机轴一侧。

网友:
我觉得首先明确何种工作状态下用何种电机,频繁启停,准确定位用哪种,有输出力矩要求的用哪种。直流交流调速方式和控制上的区别等,希望大侠有时间讲讲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更广阔,需要更多时间精力,我们暂时以这个切入点展开

网友:
请教楼主,轴系的转动惯量计算,对于轴承,该做如何处理?或者说轴承的转动惯量如何计算?

网友(点评):
1.对于轴承我个人一般会简化到相关的轴或丝杠上,直径较大的轴承另说,但多半还是会简化到丝杠 2.拿丝杆传动来说,当你算出所有部件转动惯量时会发现丝杠的转动惯量时最大的。

网友:
我在选择电机的时候,样本上怎么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转动惯量影响。请详细告知影响方面。

网友(点评):
简单点说,数控机床上惯量大,电机响应速度就会降低,编程后伺服电机会按脉冲走,给一个脉冲走一步,响应速度低了就会丟步,反映到工件上就是加工误差

网友(点评):
兄弟你选的是伺服吗?如果不考虑惯量那只能说你的样本不全

网友:
三相异步电机只考虑转速及转矩,知道这两参数就知道功率了,最多考虑下温升。
转动惯量倒是很少涉及,只在理论力学中接触过。

网友A:
说到惯量这个东西,一直对这些公式有些疑惑,想向大侠请教

下面图片的物体的惯量,旋转中心线是指电机的旋转轴吗?
如果电机带了两个皮带轮传动,或者做了变向传动,那么旋转轴又是哪个?

网友(点评):
执行机构中各个单独零件的转动惯量与电机轴并无关系 这里给出的,只是几个特定零件按期假设轴(图中蓝色)的转动惯量计算方法

网友:
楼主的字体要仔细看才明白。

网友(点评):
内容才是王道。

网友:
按日本伺服电机样板选电机,没用过德系的,不知道有没有知道的,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刚刚接触机械不太久  想问下 转动惯量是不是保证机构运行平稳的

网友:
看到续集了,谢谢楼主,辛苦了!那是否这样理解,普通电机不需要考虑转动惯量的匹配问题,我们选电机基本就是定功率。

网友:
各有所长

网友:
kg/cm2是什么东西

网友(点评):
应该写错了。。。

网友:
光欣赏楼主的字体了

网友:
学习了很有指导意义

网友C:
对于电机的选择,完全没有头绪,工作中虽然不负责这一部分,但是我还是想搞明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对于电机的选择,完全没有头绪,工作中虽然不负责这一部分,但是我还是想搞明白的

只是有点看不懂楼主的文章啊,前面两个扭矩和转速我能理解,功率也明白,但是转动惯量就不能理解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有点看不懂楼主的文章啊,前面两个扭矩和转速我能理解,功率也明白,但是转动惯量就不能理解啦

而且根据自己所学的只是,转动惯量是和惯性有关的,用来计算角速度的啊

网友:
有图有公式有文字,赞一个。

网友:
大侠继续,说的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接触机械不太久  想问下 转动惯量是不是保证机构运行平稳的

是影响加减速的时间,如果惯量不匹配,但是你要求2小时移动一米的话,我相信该机构的运行是很平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说到惯量这个东西,一直对这些公式有些疑惑,想向大侠请教

下面图片的物体的惯量,旋转中心线是指电机的 ...

我也来尝试探讨下这个问题:
下面图片的物体的惯量,旋转中心线是指电机的旋转轴吗?
【答】:是的
如果电机带了两个皮带轮传动,或者做了变向传动,那么旋转轴又是哪个?
【答】:
a.由于两个皮带轮必定都是刚性连接,你可以设想一下,你第一次选择带宽为20的带轮,
带轮直径不变的时候,带宽变成40,是不是类似与两个一样的大小带轮
所以结论是:直接把两个皮带轮惯量相加;

b.所有的变向,都得在加一项,得出等效的惯量,这就有了LZ那些相加的公式,如J=j1+jW之类

在伺服电机配减速机的时候,有些情况会考虑90转角的,或者涡轮蜗杆的,此时你的输出轴明显与电机轴不平行,
这时候的叠加处理理解起来感觉有点吃力

网友:
用心的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来尝试探讨下这个问题:
下面图片的物体的惯量,旋转中心线是指电机的旋转轴吗?
【答】:是的

谢谢,意思是大致理解了,至于怎么去计算,还真得自己亲自去做两个实例,刚好我现在手上在做一个 项目,要用到电机
晚点有空我传上来,希望得到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认真学习中!

网友:
这个字太难认了

网友:
不错伺服电机和精密行星都有这个参数,以前了解,我们样板上都有对应的计算的公式,不过根据楼主的思路来就更清晰了

网友:
楼主的字有点草书的感觉

网友(2017-10-30):
什么时候能达到楼主的水平

网友(2018-12-20):
谢谢分享,选用电机时,不是应该先根据负载和速度要求算出扭矩和功率,然后选适合的电机,再校验

网友(2019-07-27):
圆柱体转动惯量公式中的980是从哪来的?

网友:
在下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