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碳和气体C-N共渗可以达到同样的层深和硬度?

楼主(2016-08-25):
渗碳和气体C-N共渗可以达到同样的层深和硬度?

网友:
直径100左右的20CrNiMo材质的轴类零件,渗碳层深要求就要1.2-1.8mm

网友:
C-N共渗0.1-0.6mm的深度问题不大

网友:
据资料:渗碳温度为900--950C,表面层w(碳)为0.8--1.2%,层深为0.5--2.0mm。

网友(点评):
什么资料,能否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