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车卡爪问题

楼主(2016-08-25):
我们用的立车卡爪都是这种结构的,卡爪的夹持范围有限,如果夹持的零件大、或小了,就必须对四个卡爪移位置。大型立车,调卡爪是件很头痛的事,要两个人用上加力杆将24个M42螺钉松开,再用行车将卡爪移几格的位置,然后
再24个螺母上紧 ,有时调一次卡爪就得用上半天时间。
如果加工产品经常更换,很多时间都浪费到卡爪的调整上了。

大家是否也遇到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关于这种立车卡爪,有什么新的方式吗?

网友A:
大型立车,转起来要是飞出来会要命的,
大工件上活就是半个月,轻易动不了
这东西安全可靠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型立车,转起来要是飞出来会要命的,
大工件上活就是半个月,轻易动不了
这东西安全可靠第一

大型工件不常有,一般零件2~3天干完。
主要是最近活很杂,要不停的调卡爪。有时甚至工件两头尺寸不同,翻个面就得调一次。
每次卡爪固定、压活都是用加力杆压紧,怕松。
一般大件加工转速都不高。

网友A:
大件转速是不高,但一旦转起来惯量在哪呢,(车)毁人亡
估计也是形式不好,大车干小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件转速是不高,但一旦转起来惯量在哪呢,(车)毁人亡
估计也是形式不好,大车干小活了。

主要让人头痛的是,卡爪的频繁调节费时、费力,立车的这种卡爪的丝杆短,伸缩距离小。

网友(2016-10-24):
你是哪里的?同行,相互交流好吗?

网友:
立车是不跟龙门铣差不多啊~

网友:
有一种工作台上有错开的槽子,在爪子下面有个稍铁锁紧机构,移动时,撬动稍铁,就可前后移动,看似很轻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