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结构叫缺齿配合?

楼主(2016-08-25):
这种叫缺齿配合?哪个是封闭齿?

网友:
1.缺齿配合,长见识了
2.我大胆推测内齿应该使缺少的,与之配合的外齿应该是凸出来的
3.应该是为了控制轴和配件的相对位置才这样做的

网友: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防呆吧!

网友:
此结构确实不多见。

网友:
变速箱同步齿套也有缺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