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液压伺服控制器是什么牌子

楼主(2016-08-25):
请问这是什么牌子的控制器

网友:
多半力士乐的

网友A:
       现在做控制器的厂家比较多 进口的有 国产的也有

    楼主的这张照片没看到有品牌标识  不好判断    楼主可以看看是用的什么牌子伺服阀  一般选型伺服阀和控制器的牌子大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做控制器的厂家比较多 进口的有 国产的也有

    楼主的这张照片没看到有品牌标识  不好判 ...

机器是法国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