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液压台回油管设计

楼主(2016-08-25):
如图是注塑机液压台回油管,箭头是回油方向,由于距离太短了,接头1和2固定后导致密封不严,时间长了之后要漏油,中间的直角接头是我后来加的,之前只有一根硬管,管子直径42x2,有哪些方法在不该变接头1和2位置的前提下能连接接头1和2的。之前一直用的是硬管,但是距离太短了,不小心的话要漏油。改成软管的话有太短,没法改。

网友A:
你加的那个直角接,目前来看是最好的方法
要不就要设法改回油方式,改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的那个直角接,目前来看是最好的方法
要不就要设法改回油方式,改结构

主要是硬管距离太短了,稍微有点偏差,加上油箱上法兰焊接偏一点,就难安装了,改成软管嘛又太短,纠结中。。。

网友B:
不用油管,直接在大铁块上掏油孔,再安装到设备上。可否?

网友:
1和2管接头是用的什么类型的管接头?焊接、卡套?两个接头有相对微量震动吗?

网友C:
  这种情况 中间的直角接头   一般不用螺纹连接 而用90°弯头焊接

  如果周围空间足够的话  可以用两端直角弯的软管 直角朝外 这样软管的长度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油管,直接在大铁块上掏油孔,再安装到设备上。可否?

不行,旁边还有几根回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 中间的直角接头   一般不用螺纹连接 而用90°弯头焊接

  如果周围空间足够的话  可以用两 ...

焊接之前我们公司也用过,但是有时焊接工艺的问题,会漏油~然后空间的话,改成软管外加一些朝外的接头我也想过,但是泵站要放电机,功率大的话空间较有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旁边还有几根回油管

不能将那几根回油管都引到这个铁块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将那几根回油管都引到这个铁块上么?

那就相当于又做一个阀块~这样改动太多了~成本问题,还有空间问题~最好是能不能有一些其他柔性的连接方式~短距离的~

网友D:
感觉还是软管最方便,或者直接找生产液压管的过来看看,以他们专业的设计,订造一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还是软管最方便,或者直接找生产液压管的过来看看,以他们专业的设计,订造一条试试。

软管的话,按照图中的管路是不行的,太短了,两个软管接头就站了很大一部分长度~

网友:
有型 ,只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油管,直接在大铁块上掏油孔,再安装到设备上。可否?

这个想法不错,还真可以考虑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软管的话,按照图中的管路是不行的,太短了,两个软管接头就站了很大一部分长度~

用这种弯形管接头的应该可以吧!或者再订造更短的。

网友E:
我来说几句:
1.如果焊工手艺可以,采用焊接管道连接方式,绝对能解决你这个问题。一个做注塑机的厂家怎么可能没有一个好的焊工。不过在宁波地处做注塑机不要设计,不要检验的都能拼接一台注塑机。哈哈!
2,两头采用锥管螺纹连接的方式,中间才方钢管道,两头内锥螺纹,双直,一直一弯。
3.我倒一点建议,液压原理设计好以后,在设计油路板和管道时,一定要在立体模型上试装配,在整机上面布置好管道,走向,跟机械和电气工程师做好沟通,哪些走电的管道,哪些是走液压的管道,以免在装配中到处挖洞,到处修改。有时候管道走向影响整机的外观和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这种弯形管接头的应该可以吧!或者再订造更短的。

这种软管我考虑过,但是因为回油管管径太大,两个软管接头就基本上吧管线的长度就占去了,除非搞个45度或者其他方式把管线加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来说几句:
1.如果焊工手艺可以,采用焊接管道连接方式,绝对能解决你这个问题。一个做注塑机的厂家怎么 ...

谢谢你的建议。那个焊接之前也做过,但是考虑售后的话就麻烦了。修改管路什么的就算了,我们这个机型蛮成熟了,不需要大的修改什么的,主要是回油管末端接头2那里有个法兰,是手工焊接的,供应商这焊接垂直度没法保证,然后自己硬管弯管可能会有长短,再加上距离短,允许偏差小,安装完事没法百分之百密封。等下机器跑个几万模漏了几滴油,很尴尬。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种软管我考虑过,但是因为回油管管径太大,两个软管接头就基本上吧管线的长度就占去了,除非搞个45度或 ...

那这个小小的东西还是挺麻烦的。其实如果设备的设计考虑更周到的话,这种麻烦事不应该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这个小小的东西还是挺麻烦的。其实如果设备的设计考虑更周到的话,这种麻烦事不应该出现的。

对,不然也不会一直拖着,这问题都好几年了。。。我来搞了让我弄。。。

网友F:
不要轻易乱改。多一个接头就多一份漏油的危险。

先查清漏油的位置和漏油的原因。

比如,接头里边的密封圈质量不好?还是锁紧螺帽松动?

网友G:
找到漏油问题,既然可以安装,那就肯定只有这三个方面:
1、油封
2、管套螺纹
3、角度问题或者说机械长时间震动,同时又由于安装时有一定的问题,导致管套容易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轻易乱改。多一个接头就多一份漏油的危险。

先查清漏油的位置和漏油的原因。

漏油原因就是机身上焊接法兰与机身有时不垂直(手工焊接的),导致硬管安装时候会偏,卡套口不能正对管线。现在主要就是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连接两个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到漏油问题,既然可以安装,那就肯定只有这三个方面:
1、油封
2、管套螺纹

漏油原因就是机身上焊接法兰与机身有时不垂直(手工焊接的),导致硬管安装时候会偏,卡套口不能正对管线。

网友F:
引用 楼主:
漏油原因就是机身上焊接法兰与机身有时不垂直(手工焊接的),导致硬管安装时候会偏,卡套口不能正对管线 ...

您不是在搞笑吧?
任何机械设计都有公差范围,您这是正宗的不合格品呀。

不过在中国总是有办法的,接头1是在阀块上吗?如果是,把固定阀块的螺丝松开,把这根回油管安装到位紧固后,再把阀块的螺丝紧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不是在搞笑吧?
任何机械设计都有公差范围,您这是正宗的不合格品呀。

不是在阀块上,那个卡套螺母连在直通隔板式接头上,和你说的差不多,现在就是先旋紧卡套螺母,在旋紧隔板式接头,保证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