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确认气缸是限进?限出?

楼主(2016-08-25):
(图片)

网友:
由节流阀决定,如果进气时节流阀起作用就是进气节流,出气节流同进气节流。出气节流用的多一些,控制速度时比进气节流阀效果好

网友:
1.限进?限出? 是要根据工况来定的
2.单向气缸一般限出

网友:
看是装是是哪种阀

网友:
限制出,如果限制进,会造成供气不足,或气压不稳定造成气缸爬行现象.

网友:
如果想控制气缸前进的速度,最好是调节排气节流阀,即左边那个接头带节流阀的,那样前进较平稳。
若调节气缸缩回的速度,可调节右边的排气节流阀。
自己实际试试,调节到自己满意为止。

网友:
看实际使用工况吧。

网友:
建议排气节流!看一下控制原理图,从原理图上应该很容易分析出各自特点了!

网友:
由节流阀决定

网友:
电磁阀的机能,机能不搞清楚,光谈外部的都是后话

网友:
配合节流阀使用 同时选用排气调速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