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圆切线画法错在哪里?

楼主(2016-08-25):
求不出正90度!只能求到89左右!

网友A:
捕捉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捕捉点有问题

画法是正确的吗?

网友B:
纯属娱乐?还是公司零件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属娱乐?还是公司零件就这样

?我是在求圆外点切圆直线!其他4圆是辅助的!

网友C:
初中就该学了。

楼主:
哈哈!出来了!正90度!哈哈!终于出来了!没有误差!

楼主:
5555嘢【表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中就该学了。

初中学的是算法!但没有涉及到绘制!而且学的数据都是带小数点的!也就是不精准!

楼主:
引用 楼主:
初中学的是算法!但没有涉及到绘制!而且学的数据都是带小数点的!也就是不精准!

奉献给大家!

网友:
可能大家都没明白您在找什么点

楼主:
呵呵!这是靠电脑!我是用手绘!如果没这工具!请问怎么办

网友:
能说一下你这几个圆的先后顺序吗,看不明白?

网友:
有这么难么?半径延长线画个大圆交小圆两点,链接两点做弦,则此弦垂直于半径,过切点做此弦平行线就是切线了。初中的定力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