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设备绘图顺序

楼主(2016-08-25):
假设用UG设计一台全新的洗衣机。
利用“自顶向下”,先画出内筒然后一步步的WAVE新建级别的方式进行吗?

还是有别方法。

网友:
话说楼主不知道有个装配功能吗?
直接要画出估计有难度
画出零件组装吧

网友(点评):
那自定向下是做什么用的呢,网上找了也都说的不清楚。

网友:
先问楼主,洗衣机的结构如何,是滚筒的还是波轮的,还是搅拌的

网友(点评):
我可没有设计洗衣机的水平,哈哈,就是举例问下,滚筒也好波轮也好设计顺序应该是一样的吧,内筒为基准。主要是想知道全新的设备如何下手。

网友(点评):
应该是筒,电机,传动,加壳体四部分构成骨架。不过一般家电的产品设计先从外形设计开始的,所谓外形值千金,结构必满意。

网友:
自上而下的设计方法早就有,但在下才疏学浅,目前没见过实例,大侠若成功,希望分享一下技巧和经验~(不敢奢求图纸,毕竟血汗之作)
大侠肯开贴讲解自上而下设计方法的一些要点就好~

网友(点评):
兄弟啊,我连建模都没搞定呢。。。。

网友:
自上向下是在装配体里面先画出产品的布局,然后根据布局再分部类,各个部类的参考关系都参照布局里设定的基准。依次向下传递,子项的参照直接来自父项。
自下向上正好相反,是先画好子项,即最下级的零件,然后依次向上组装,父项参照子项里面的基准。

网友:
产品机械设计,一定是自顶而下设计的,不可能出齐了零件图再装配的。放心,继续画,没错。

网友:
就是这样的,自顶往下设计,完成一个零件后,再根据相邻的装配关系,再画另一个零件,可以链接,也可以不选关联,总之就是这样。